slice 如何翻译成中文

楼主(2007-04-09):
求助!
slice 是Xilinx的可编程逻辑单元的名称,中文怎么翻译?

网友:
就把它翻译成逻辑单元就是了
或者逻辑门

楼主:
slice 是由寄存器加 LC 构成.LC的中文就是逻辑单元. slice 应该比逻辑单元的定义大.
所以译成逻辑单元似乎不妥.

网友:
我也是翻译成逻辑单元

网友:
       我想也是逻辑单元

楼主:
多谢大家的解释.
逻辑单元的说法,不知下面对不对.

Xilinx    公司的基本逻辑单元名称是   LC     ,叫做 Slice
Altera   公司的基本逻辑单元名称是   LE
Lattice  公司的基本逻辑单元名称是   PFU

网友:
我想是这样翻译吧:
Xilinx    公司的基本逻辑单元名称是   LC     : logic component
Altera   公司的基本逻辑单元名称是   LE     : logic element
最后一个不清楚。

网友(2007-05-31):
一个slice包括一个D-FF和一个LUT,xilinx的工具大概推算出来就是酱紫拉,直接翻译成切片?就是,基本单元。。。

网友(2008-01-21):
就是逻辑单元

网友:
逻辑单元

网友(2008-03-19):
似乎翻译成切片更妥一些,要么就直接不用翻译,知道是啥就行了

网友(2009-03-11):
LC:logic Cell 是否等价于slice??

网友(2009-05-29):
我觉得“片段”比较好。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个意思啊~~

网友:
应该是逻辑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