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x9054是否支持s3c2440

楼主(2007-04-09):
向各位大侠求教一下plx9054是否支持三星公司的s3c2440芯片,如果哪位有相关的电路图能给小弟一份则感激不尽,拜脱了

楼主:
小弟的邮箱是ilovesunnyjiefang@163.com

网友:
这个.....如果你是说s3c可否接pci总线的话.....2410内部没有PCI总线控制器,如果你说s3c可不可以接到localbus上,用GPIO肯定没有问题,只是速度不会很快,至于直接将localbus挂到2410总线上...目前还没有实验过

网友:
敢问楼上大人,如果2410想要实现连接pci总线,中间只能用cpld或fpga么?  如果用plx芯片不能实现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