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关Altera PCI IP core基址寄存器Bar0 Hardwire的问题

楼主(2007-04-11):
哪位DX使用过PCI IP core,请赐教吧!
在使用这个IP核的过程中,驱动装好以后,主机就会为这个PCI设备分配一定的内存空间,当然是根据你在Wizard中设的BAR0(当然也可以是其它的BAR)的值来分配,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读些局部端的芯片时,必须Hardwire BAR0,其值是主机分配的内存空间的首地址,(例如E3F00000),如果我现在换一个工控机的话,分配的内存空间的地址就不一定是E3F00000,发起读写操作,译码就不会选中我要操作的设备,这个应该怎么办呢?PCI9054装好驱动以后,主机就会给我们使用过的BAR赋值,为什么IP核没有这样?我是不是可以不Hardwire BAR0来进行操作?我的想法是自己发起配置写,将主机分配的内存首地址写入BAR0,不知是否可行?

请各位DX给点建议吧!

网友(2012-09-29):
高位不要,空间大小的低地址直接译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太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