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在工艺文件中指的意思?

楼主(2007-04-11):
DG:  5V gate oxide area for I/O circuits in a dual voltage process
这指的是工艺中的哪一层,后面的说明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5V删氧是用在多电压工艺中IO区域?

通常内核用低电压,IO用高电压??

网友:
DG: Dual gate.
core device use thin oxide, lower voltage;
IO device use thick oxide, higher voltage.

网友:
楼上的100分!!!

网友:
楼上的楼上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