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问题

楼主(2007-04-11):
1.开关电容共模反馈中的开关一般是用一个nmos还是用cmos的互补开关呢?
2.这些mos管的宽长比设置该大点还是小点呢?
谢谢!

网友:
n的就行了,没有信号swing的问题。

网友:
这个看具体应用吧,看共模电压的大小,以及会不会改变。

尺寸的话,综合考虑rc的时间常数,以及沟道电荷注入,时钟馈通。
一般尺寸都不大。

楼主:
谢谢!小弟明白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怎样观察RC延迟以及电荷注入效应以及时钟馈通的影响呢?
换句话说,如果我想知道我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电路是否设计合理,将怎样观察呢?
我初步的想法是:在第一个时钟周期末观察net1以及net2的电压差,看这个差值有多么接近(Vcm2-Vbias2)的差值,然后在第二个时钟周期末观察最后的输出(Vo+与Vcontrol)的差值是多么接近net1以及net2的差值,因为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原理是(Vcm2-Vo+)=(Vbias2-Vcontrol),只要Vcontrol的值等于Vbias2(我这里设计的是1.8v),那么输出共模电平就稳定在了Vcm2(我设计的是1.6v).
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正确么?请各位指教!小弟再次谢过了!
图片在附件里面!

网友(2008-11-20):
你不能单独的仿真CMFB.因为这样没有意义!你必须把运放带上!此外,你的共模反馈有只有时钟,这个不一定好,我建议你用三个时钟,开关依次的断开,隔断注入的因素!还有你的电容值很重要,这些要综合来考虑!最后告诉你一点,你要仿真的东西(如电荷注入)不一定能说明问题,只能作为参考!你的结果可能暂时仿真出来不错,但是实际不一定!!

网友:
其实开关电容做CMFB这一块,对开关的要求挺高,可以参阅相关书籍。

网友(2010-04-29):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

网友:
共模反馈

网友(2010-12-03):
的发放的发

网友:
可以看下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文章。
http://www.jc-ic.cn/show-1567683-1.html

网友:
有两个开关要用Dummy开关

网友(2014-01-10):
回复 网友A:

   什么相关书籍呢? 求解释

网友(2015-07-02):
全差分电路的尾电流源一部分有很定电流源提供,另外一部分有共模反馈电压控制(就像razavi 12.5节最后一段中所说的),那么这两部分电流源的比例通常是怎样的呢?
有经验的大牛出来指导一下吧,谢谢。

网友(2016-06-05):
回复 网友B:

您好:最近遇到全查分运放中关于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设计与仿真问题,求解啊!

网友C(2022-04-15):
想问问时钟信号怎么给?以及mos做开关的尺寸

网友D(2023-09-05):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时钟信号怎么给?以及mos做开关的尺寸

你好,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时钟信号的频率和mos开关的尺寸取值之类的

网友E(2023-10-20):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时钟信号的频率和mos开关的尺寸取值之类的

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嘛,而且我的用pss pac仿真增益下降了好多,而且告诉我不收敛

网友(2024-03-21):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嘛,而且我的用pss pac仿真增益下降了好多,而且告诉我不收敛
...

请问老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