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仿真

楼主(2007-04-12):
我在设计一个动态锁存比较器,当时钟为高时,复位,当时钟为低时,比较;
但是在我加了时钟脉冲后,再加输入脉冲,结果输出只是对应于输入脉冲的第1个值,好像我的脉冲输入没有架上,不知是为什么
我的输入及时钟如下
vip ip 0 pwl(0ns 1.8v 60ns 1.8v 61ns 0v 189ns 0v 190ns 1.8v 200ns 1.8v)
vclock1 latch1 0 pulse(1.8v 0v 10ns 1ns 1ns 99ns 200ns)
vclock2 latch2 0 pulse(1.8v 0v 10ns 1ns 1ns 99ns 200ns)

我用的是同一时钟,同一输入,另外一输入端接固定参考电压

网友(2011-01-09):
这个王表中的激励信号看不懂!

网友:
n年的帖子没人回

网友(2019-10-06):
把前一时刻值泄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