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网表

楼主(2007-04-12):
spectre里面可以直接写网表么?
还有我下的HSPICE软件,菜单也太少了就一个simulation.写网表的时候模型库是直接在网表里里定义在哪里,还是要导入HSPICE,在哪里导入?
我一直直接画电路图,没写过网表,先谢过了!

网友:
spectre 里面没有写过网表,就画电路图了
我觉得应该可以写吧,因为电路图最终也是
转化成网表,才进行仿真的!
hspice里面我都是写网表的,建一个文本,后缀
是.sp就可以进行仿真,不过网表有一定格式
以前上课时用过一本叫PSPICE编程的书,语法差不多
还可以参考一下说明书

网友:
安装完后,用Hspui打开SP文件
要找到库的话,就用.lib语句,指向你所在的库文件和模型
可以参考下hspice的manual

网友:
参考hspice的manual ,2000多页

慢慢看吧

网友: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模拟电路的计算机分析与设计-pspice程序应用》也很不错

网友A:
我们都是先设计的电路,再由电路转成网表再仿真(都是模拟电路),怎么也有设计从网表开始的呀,那比较大的模拟电路怎么写网表,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看情况有的时候网表快。如果channel 非常多, 网表编辑快多了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先设计的电路,再由电路转成网表再仿真(都是模拟电路),怎么也有设计从网表开始的呀,那比较大的模拟电路怎么写网表,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兄弟,感觉直接写网表好难呀,特别是管子多的时候,节点数更多,这也许是设计的最高境界吧.

网友(2007-07-16):
请问大家在PC上用什么软件把电路图转成hspice网表?

网友:
只要是能画电路图的软件,应该都能转网表吧。IC5中输出cdl,S-Edit中导出sp网表

网友:
I think it is the right way to write a netlist by hand, no matter what design platform you use, you should have a PDK, there is a device library, you use this library to design your schematic and layout, in this library, each device has different views, like symbol, layout, spice, lvs etc.., then you can extract your netlist directly.
for small circuit, you can write netlist mannually, for big circuits, it is not pos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