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ncounter布线问题,求助斑竹和牛B的人!

楼主(2007-04-12):
小弟在用encounter时,CORE的VDD,GND不能连到CODE的VDD环和GND环上,怎么办呀?

网友:
chekc LEF file
Power and ground pins should have use power and use ground properties.
Before sroute, you should set globe net connections in floorplan menu.

网友(2008-05-29):
需要设置global 吧

网友:
在Floorplan有global net connection 设置Pin: VDD,VSS连接到Global,用add list,Apply,就可以了。

网友(2009-06-0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