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MS Jitter的解释

楼主(2007-04-12):
很多地方都说RMS为PHASE JITTER,那后面那个jitter又是什么呢?呵呵,拜托帮忙解读一下,谢谢!

网友:
jitter 就是抖动把。。。。。。。。。。。。。。。。。。。。。。。。。。。。。。。。

网友:
RMS是均方根值的意思

网友:
两者有关系吗?

RMS:Root mean square  是均方根

PHASE JITTER 相位抖动

网友(2008-05-01):
是阿  两者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阿

网友:
别太专注词了

网友(2008-07-06):
meaning the root mean square of the jitter

网友(2008-08-25):
RMS jiiter and Phase noise

RMS jitter 通常是来定义随机抖动的值的。
Phase noise积分可以得到RMS Jitter的值。

网友A(2011-03-16):
rms 与 clock accuracy 又有什么关系呢?经常看到oscillator只标其中的一个

网友:
jitter 就是抖动

网友:
4楼正解,赞同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A:
rms 与 clock accuracy 又有什么关系呢?经常看到oscillator只标其中的一个

请问您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