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S芯片AD9850的相位问题

楼主(2007-04-12):
我最近正在研究AD9850,做了一块电路,经测试频率输出没问题。AD9850的手册上说相位也是可编程的,但是我在软件中加入控制字没有效果,不知是何原因?希望有做过有关项目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2013-04-02):
请问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网友(2013-06-17):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不知是否能有高人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2013-09-04):
淘宝上面卖的,好像不可以调整相位的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编程不管用

网友:
淘宝上卖的,相位调节貌似确实有问题。去年尝试过,最后无功而返,不过也没仔细定位原因。

网友(2013-10-11):
相位能显现效果得有两个波形做比较,不然看不出效果

网友:
看对应英文原本手册,有解释

网友(2013-12-08):
这东西和淘宝没关系吧,看看控制字写法,和比较波形

网友(2015-11-23):
DDS芯片AD9850的相位问题

网友:
是否能有高人来解答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