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单片机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2007-04-12):
要求能够产生10M或100M的正弦/方波信号
我准备用AVR单片机
信号产生用MAX038或者DDS两种方案。
实现成本分别要多少?技术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
我用的AD9850+AT89C51实现的,硬成本200-300元

网友:
我以前跟大四师兄一起做过dds用的好象是AD9830,你可以到AD公司的网页上查查该芯片的数据手册。大概一块芯片要几十块钱,作出效果在40MHz左右时还挺不错的。
      需要注意的是:
      1、该芯片没有低通滤波器,需要自己再作一个,作个RC网络应该就可以了。(考验你对DDS原理是否掌握)
      2、注意选择合适的高速运放,尤其是你要做到100MHz
      3、该芯片是TQFP封装的,要是自己焊的话,还要考验你焊接贴片IC的能力。

楼主:
信号发生器能否在多孔板上面实现?

网友:
用现成的DDS芯片,比如AD9851能得到高精度的正弦波,但是成本应该要200元以上
用FPGA+单片机+EPROM也能做DDS,就看软件了,成本不是很清楚,不过应该低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发生器能否在多孔板上面实现?

用面包板或万用板的想法很不现实,原因:
1、DDS芯片应该没有DIP封装的,几乎都是TQFP的
2、这个系统做下来有大量的连线,如果不做PCB板的话,你有的连了!

个人认为,面包板和万用板只适合做一些小东西。

楼主:
我不做DDS呢??

网友:
除了DDS以外,我想不到什么方法能做到那么高的频率,并且还有较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