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边沿检测电路怎么实现

楼主(2007-04-12):
请教高手边沿检测(上升沿,下降沿)电路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边沿检测(上升沿,下降沿)电路怎么实现?谢谢!!

讲待检测信号sig用时钟延迟一拍存在一个sig_tmp里,
如果sig=0 and sig_tmp=1 那么这个是下降沿
如果sig=1and sigtmp=0 这个是上升沿

网友:
大哥,有没有电路啊,或者代码也行啊。

网友:
也太懒了吧,人家说的很清楚了,自己好好想想啊

网友:
这个还用实现吗

网友:
谢谢版主,我仔细琢磨琢磨!!

网友(2009-03-05):
这个方法有一定局限性,如果被检测的信号是时钟信号,这种方法就不能用。

网友(2009-12-20):
那小弟请问一下“如果被测信号是时钟信号”,那该怎么办?我个人认为如果是比较低频的时钟信号这种方法应该能行吧!!!

网友:
你看看主从寄存器结构吧,

网友:
检测时钟信号?这电路我觉得是用在检测数据信号的,为了防止数据信号的毛刺影响。

网友(2010-02-10):
如果是用高频检测低频是很简单的,delay 1T,再比较一下就ok了。
如果是要检测高频的就比较麻烦了,
一种方法是把这个信号接到DFF的CK端,(上升沿或下降沿来时),DFF的值会变化。
但这个已经属于异步设计了,不建议用。

网友:
如果是低频要检测高频,必须先同步到目的时钟域,否则无法保证检测到边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为什么直接接到DFF的CK端就是异步设计呢

不就把待检测信号当作时钟来用么~~~

感觉这个方法很好呢,呵呵~~

多谢指点~~

网友:
求解惑,谢谢

是不是因为怕待检测的信号有毛刺?

会导致误判

网友:
2个DFF+门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为什么直接接到DFF的CK端就是异步设计呢

不就把待检测信号当作时钟来用么~~~

感觉这个方法很好呢,呵呵~~

多谢指点~~
引用 网友B:

你要同步到你的系统时钟域去。
这种方法对于慢时钟域检测快时钟信号其实也不行,而且基本不可能。
快时钟域检测慢时钟或慢时钟域信号,很简单,就是上楼说的delay后判断即可。

网友B:
你要同步到你的系统时钟域去。
这种方法对于慢时钟域检测快时钟信号其实也不行,而且基本不可能。
快时钟域检测慢时钟或慢时钟域信号,很简单,就是上楼说的delay后判断即可。
引用 网友C:

哦,你的意思是用待检测信号作为时钟的时候,DFF的输出要同步到系统时钟域,对吧。

明白了。基本不可能的原因在于待检测信号会有毛刺,对么~~~谢谢

网友(2010-03-16):
二楼正解

网友:
去毛刺应该是比较阈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