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仿真如何得到振荡频率和控制电压的关系曲线?

楼主(2007-04-13):
帮帮忙,我们知道VCO的振荡频率是受其控制电压控制的,我想得到频率和电压的关系曲线,如何仿真?采用spectre?还是hspice?如何设置?

网友:
好像PSS仿真就可以的吧

网友:
或者tran+parameter simulation都可以的

楼主:
回复的朋友,能不能具体指导一下呀?我不会设置呀!!!!!
谢谢了!!!!
我的mail是lane1969@163.com
如果能给个详尽的说明,本人将非常感激。

网友:
你用的仿真工具是什么?

网友:
我使用的是 瞬态仿真 + 参数扫描。
将输入控制电压设置为 一个参数 vctr ,瞬态仿真一定时间,然后使用计算器求得频率。
然后使用参数扫描 ,就可以得到 频率对输入控制电压的关系了。
仅供参考。

网友:
如果是用cadence的话,看spectreRF的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
用Hspice RF可以仿真这个,synpsys的网站上我记得有篇paper讲过这个仿真方法的。

楼主:
回复的朋友,可不可以具体给讲一讲呀?最好我们mail联系,谢谢!LANE1969@193.COM

网友:
microuser讲的很明白呀. 你用的是CADENCE吗?

楼主:
Jaaames,你好,我用spectre的,我仿了pss,但是不知道如何看结果,用计算器算?那也不是仿真的结果呀,那应该是拟合曲线吧?。hspice也可以,你现在方便吗?我们联系一下?QQ如何?582322701

楼主:
我不太明白,瞬态仿真得到的频率干什么? 参数扫描输出的仍然是一时间为横坐标的瞬态波形呀?我希望横坐标是电压,纵坐标是振荡频率。

楼主:
microuser

microuser 你好像在线,你说的方法是不是只能人为地计算出频率和控制电压的关系?而不是直接仿真得到曲线?

网友:
microuser说的在理

网友(2007-06-20):
如果是用cadence的话,用sweep pss扫描控制电压Vctrl就可以得到VCO频率和控制电压的曲线

网友(2007-12-20):
我也去试试,还没做过这个(PSS)

网友:
pss 怎么用?

网友:
In Hspice:
.option autostop=1
..........................................
.tran 0.1n tstop sweep vctl 0.1  vdd 0.1
.measure tran period trig v(VCOCK) val=vdd1m rise=17 targ v(VCOCK) val=vdd1m rise=18
.measure tran hpulse trig v(VCOCK) val=vdd1m rise=17 targ v(VCOCK) val=vdd1m fall=17
.measure tran freq   param='1/period'
.end
Finally, check the f-V curve by "awaves" tool.
That'a all.

网友(2015-04-27):
回复 网友A:
Hi, there!What does vdd1m mean?
I mean I should replace vdd1m with what?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s, it's VDDLM, not VDD1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解释一下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吗?急啊!谢谢啦。

网友:
ADE中的calculator

网友(2015-06-01):
回复 网友A:
用你这方法测得的数据都不正确,无语了。还以为电路参数不对呢,你从哪粘过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PSS仿真,然后direct plot找到harmonic freq,找到基频...将表达式放在output,PSS仿真里把参数sweep勾上。。。就可以仿真出f-v曲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Hspice啊,不是Cadenc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没用过。。。

网友(2015-08-23):
如果把开关电容也仿真的话,就先设好sweep vtrl 的pss后,在parameter analysis中sweep 数字电容的值,事先在电路中用一个veriloga的adc设好数字电容的parameter的sweep值

网友(2016-11-11):
对的,pss或者tran+calculator都可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