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avr的计数器把计的脉冲数赋值给输出比较寄存器?急!在线等!

楼主(2007-04-13):
各位大侠:
我先让计数器计入从外部输入的脉冲数,当计数停止后,把这个计数值在赋值给比较输出寄存器,在从新计数到第一次计数值时产生比较匹配中断!我是这样写的,各位给看看怎么改!

  #asm("sei")
while (1)
{
key_panduan();
temp1 = TCNT1L;
temp2 = TCNT1H;
counter = temp2*256+temp1;
counter1 = counter/2;
Process(counter,Data);
Display(Data);
if(key==1)   //有按键按下就执行赋值
{
  //counter1 = counter/2;

  TCNT1L=0;
  TCNT1H=0;

  OCR1AH=0; //计数比较少所以只付给低位了,如果数多了怎么办?
  OCR1AL=counter1;//在这里赋值把counter1赋值
}
}

网友:
OC1A和OC1B应该可以在函数中赋值,你的按键函数有效吗?
你貌似没有处理毛刺

楼主:
有去抖功能,只是没有写出来,我的赋不了值,只能执行清零!

网友:
定义全局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unter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key

楼主:
这些都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