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和出学者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来探讨哦

楼主(2007-04-14):
1,下面的语法正确的吗?因为编译没有错哦,但是许多书都没有说
 1,  @(t_cpu.m_adr.pc_addr)
 2,always #(`PERIOD/2) clock=~clock;
 另外:它是一个用VerilogHDL编的cpu程序(程序来源于夏宇闻的书),里面有一个无法解释的错误,是这样报告的(程序在附件里):
   Error (10161): Verilog HDL error at topcpu.v(161): variable "pc_addr" is not declared
   Error (10001): Verilog HDL or VHDL error at topcpu.v(161): cannot resolve hierarchy path element      m_adr - no matching declaration

网友(2009-05-24):
哇  楼主好认真

网友:
看过了,不是很懂哦

怎么这么多人发广告啊~~~
好烦!!!
99书城 dhc    金象大药房   卓越网 麦考林

网友:
d643h

在过程控制系统中,  d643h执行器由执行机构和调节机构两部分组成。调节机构通过执行元件直接改变生产过程的参数,气动阀门使生产过程满足预定的要求。执行机构则接受来自控制器的控制信息把它转换为驱动调节机构的输出(如角位移或直线位移输出)。它也采用适当的执行元件,但要求与调节机构不同。at气动执行器执行器直接安装在生产现场,有时工作条件严苛。gt气动执行器能否保持正常工作直接影响自动调节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1)执行器按所用驱动能源分为气动、电动和液压执行器三种。
  (2)按输出位移的形式,执行器有转角型和直线型两种。
  (3)按动作规律,执行器可分为开关型、aw气动执行器积分型和比例型三类。
  (4)按输入控制型号,执行器分为可以输入空气压力信号、直流电流信号、电接点通断信号、脉冲信号等几类。

网友:
调用的东西没声明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