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S 指令中 ins 是什么意思?多谢!

楼主(2007-04-15):
好像是在cpu指令中插入,但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有没有那位大虾用过?

网友(2009-03-11):
功能:将一个寄存器中的某几位放入另一个寄存器的从某位置开始位中。
如:ins a0,a1,5,6

将a1的第0至第5位共6位放入a0中,放入的位置是从第5位开始至第10位共6位,位顺序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