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温度系数可能为负吗??

楼主(2007-04-15):
从同学那里copy了一个库文件来做前端仿真,发现有几种电阻的TCf是负的,看库文件里面的描述发现确实可能为负。
但是从物理层面来说,电阻就是无规则热运动导致的,怎么可能会有负的温度系数呢?
迷糊了,哪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半导体工艺里的电阻,经常会参杂p型或者n型的杂质,和分立器件的电阻不一样。

网友:
电阻的温度系数完全有可能为负!
例如:SMIC 0.18um工艺里面
Silicide N+ diffusion resistor的温度系数TC1=3.12E-3
Non-Silicide N+ Poly resistor的温度系数TC1=-1.35E-3
电阻和掺杂类型,掺杂浓度和材料有关
比如说Si和多晶硅材料肯定不同
记得以前学半导体物理的书里面有关于半导体材料
的电阻率方面的内容,电阻和载流子浓度,迁移率等参数都有关系的 ,具体怎么算还给老师了

网友:
电阻只是满足R=V/I的表达式,
不同工艺会提供不同类型电阻,
当然就会有不同电阻方块值、温度特性。

网友:
一般掺杂Si(多晶Si)电阻的温度系数为正温,而本征或称为高阻Si(多晶Si)为负温系数,金属电阻为正温系数。

网友(2007-05-15):
CMOS工艺中完全可能,现在用的HR电阻就是负的温度系数

网友:
在集成电路正负温度系数的电阻都有,主要是由于电阻掺杂类型所致!

网友:
在振荡电路中负阻还是非常重要的哦

网友:
一般的电阻都是正温度系数,例如 base P  、注入电阻。 而且随着方块值的增加,即浓度的不同,温度系数也不同。
poly电阻比较特殊,高阻poly属于负温度系数,而低阻的poly属于正温度系数。

网友(2007-07-13):
长见识了 谢谢

网友:
It is very useful, one can use both resistor with negative temperture coeffecient and resistor with positive temperture coeffecient to design a temperture-independent voltage divi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