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SP的一些基础知识

楼主(2007-04-16):
如何选择外部时钟?
DSP
数字信号处理的内部指令周期较高,外部晶振的主频不够,因此DSP大多数片内均有PLL。但每个系列不尽相同。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
A phase-locked loop (PLL) is a closed-loop frequency-control system based on the phas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put clock signal and the feedback clock signal of a controlled oscillator. Figure 1 shows a simplified block diagram of the major components in a PLL. The main blocks of the PLL are the phase frequency detector (PFD), charge pump, loop filter, voltage controlled oscillator (VCO), and counters, such as a feedback counter (M), a pre-scale counter (N), and post-scale counters(C).
)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主频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1.8MHz-300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5MHz-230MHz。

TMS320C64xx:PLL可以×1,×6和×1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30MHz-
720MHz

软件等待的如何使用? DSP数字信号处理的指令周期较快,访问慢速存储器或外设时需加入等待。等待分硬件等待和软件等待,每一个系列的等待不完全相同。
1)对于C2000系列: 硬件等待信号为READY,高电平时不等待。软件等待由WSGR寄存器决定,可以加入最多7个等待。其中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及I/O可以分别设置。

2)对于C3x系列: 硬件等待信号为/RDY,低电平是不等待。软件等待由总线控制寄存器中的SWW和WTCNY决定,可以加入最多7个等待,但等待是不分段的,除了片内之外全空间有效。

3)对于C5000系列: 硬件等待信号为READY,高电平时不等待。软件等待由SWWCR和SWWSR寄存器决定,可以加入最多14个等待。其中程序存储器、控制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及I/O可以分别设置。

4)对于C6000系列(只限于非同步存储器或外设): 硬件等待信号为ARDY,高电平时不等待。 软件等待由外部存储器接口控制寄存器决定,总线访问外部存储器或设备的时序可以设置,可以方便的同异步的存储器或外设接口。

仿真工作正常对于DSP的基本要求

1)DSP
电源和地连接正确。 2)DSP时钟正确。 3)DSP的主要控制信号,如RS和HOLD信号接高电平。 4)C2000的watchdog关掉。 5)不可屏蔽中断NMI上拉高电平。
CCS或Emurst运行时提示
“Can't Initialize Target DSP”

1)仿真器连接是否正常? 2)仿真器的I/O设置是否正确? 3)XDSPP仿真器的电源是否正确? 4)目标系统是否正确? 5)仿真器是否正常?6)DSP工作的基本条件是否具备。
建议使用目标板测试。

为什么CCS需要安装Driver?
CCS
是开放的软件平台,它可以支持不同的硬件接口,因此不同的硬件接口必须通过标准的Driver同CCS连接。
Driver安装的常见问题?
请认真阅读“安装手册”和Driver盘中的Readme。 1)对于SEED-XDS,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 2)对于SEED-XDSPP,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378或278。3)对于SEED-XDSUSB,必须连接目标板,安装 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A,USB连接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4)对于SEED-XDSPCI,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PCI接口板插入主机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5)对于Simulator,需要选择不同的CFG文件,以模拟不同的DSP。 6)对于C5402 DSK,将I/O口设为请认真阅读“安装手册”和Driver盘中的Readme。 1)对于SEED-XDS,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 2)对于SEED-XDSPP,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378或278。注意主机BIOS中并口的型式必须同xds510pp.ini 中一致。 3)对于SEED-XDSUSB,必须连接目标板,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USB连接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4)对于SEED-XDSPCI,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PCI接口板插入主机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5)对于Simulator,需要选择不同的CFG文件,以模拟不同的DSP。 6)对于C5402 DSK,将I/O口设为378或278。 7)对于C6211/6711 DSK,将I/O口设为378或278。 8)对于C6201/C6701 EVM,将I/O口设为0。

DSP的C语言同主机C语言的主要区别?
1) DSP
数字信号处理的C语言是标准的ANSI C,它不包括同外设联系的扩展部分,如屏幕绘图等。但在CCS中,为了方便调试,可以将数据通过prinf命令虚拟输出到主机的屏幕上。 2)DSP的C语言的编译过程为,C编译为ASM,再由ASM编译为OBJ。因此C和ASM的对应关系非常明确,非常便于人工优化。 3)DSP的代码需要绝对定位;主机的C的代码有操作系统定位。 4)DSP的C的效率较高,非常适合于嵌入系统。

为什么在CCS下编译工具工作不正常?
在CCS下有部分客户会碰到编译工具工作不正常,常见错误为: 1)autoexec.bat的路径“out of memory”。修改autoexec.bat,清除无用的PATH路径。 2)编译的输出文件(OUT文件)写保护,无法覆盖。删除或修改输出文件的属性。 3)Windows有问题。重新安装windows。 4)Windows下有程序对CCS有影响。建议用一“干净”的计算机。

在CCS下,如何选择有效的存储器空间?
CCS
下的存储器空间最好设置同你的硬件,没有的存储器不要有效。这样便于调试,CCS会发现你调入程序时或程序运行时,是否访问了无效地址。 1)在GEL文件中设置。参见CCS中的示例。 2)在Option菜单下,选择Memory Map选项,根据你的硬件设置。注意一定要将Enable Memory Mapping置为使能。在CCS下,OUT文件加载时提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的原因?
Link的CMD文件分配的地址同GEL或设置的有效地址空间不符。中断向量定位处或其它代码、数据段定位处,没有RAM,无法加载OUT文件。解决方法: 1)调整Link的CMD文件,使得定位段处有RAM。 2)调整存储器设置,使得RAM区有效。

为什么要使用BIOS?
1)BIOS
是Basic I/O System的简称,是基本的输入、输出管理。 2)用于管理任务的调度,程序实时分析,中断管理,跟踪管理和实时数据交换。 3)BIOS是基本的实时系统,使用BIOS可以方便地实现多任务、多进程的时间管理。 4)BIOS是eXpress DSP的标准平台,要使用eXpress DSP技术,必须使用BIOS。

DSP发展动态
1.TMS320C2000 TMS320C2000
系列包括C24x和C28x系列。C24x系列建议使用LF24xx系列替代C24x系列,LF24xx系列的价格比C24x便宜,性能高于C24x,而且LF24xxA具有加密功能。 C28x系列主要用于大存储设备管理,高性能的控制场合。
2.TMS320C3x TMS320C3x系列包括C3x和VC33,主要推荐使用VC33。C3x系列是TI浮点DSP的基础,不可能停产,但价格不会进一步下调。

3.TMS320C5x TMS320C5x系列已不推荐使用,建议使用C24x或C5000系列替代。

4.TMS320C5000 TMS320C5000系列包括C54x和C55x系列。其中VC54xx还不断有新的器件出现,如:TMS320VC5471(DSP+ARM7)。 C55x系列是TI的第三代DSP,功耗为VC54xx的1/6,性能为VC54xx的5倍,是一个正在发展的系列。 C5000系列是目前TI DSP的主流DSP,它涵盖了从低档到中高档的应用领域,目前也是用户最多的系列。

5.TMS320C6000 TMS320C6000系列包括C62xx、C67xx和C64xx。此系列是TI的高档DSP系列。其中C62xx系列是定点的DSP,系列芯片种类较丰富,是主要的应用系列。 C67xx系列是浮点的DSP,用于需要高速浮点处理的领域。 C64xx系列是新发展,性能是C62xx的10倍。

6.OMAP系列 是TI专门用于多媒体领域的芯片,它是C55+ARM9,性能卓越,非常适合于手持设备、Internet终端等多媒体应用。

5V/3.3V如何混接?
TI DSP
的发展同集成电路的发展一样,新的DSP数字信号处理都是3.3V的,但目前还有许多外围电路是5V的,因此在DSP系统中,经常有5V和3.3V的DSP混接问题。在这些系统中,应注意: 1)DSP输出给5V的电路(如D/A),无需加任何缓冲电路,可以直接连接。 2)DSP输入5V的信号(如A/D),由于输入信号的电压>4V,超过了DSP的电源电压,DSP的外部信号没有保护电路,需要加缓冲,如 74LVC245等,将5V信号变换成3.3V的信号。 3)仿真器的JTAG口的信号也必须为3.3V,否则有可能损坏DSP。

网友(2008-05-04):
我也是搞音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