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

楼主(2007-04-16):
小弟请各位帮忙:
      我用op07做一个放大100倍左右的电路,在网上找了很多遍,没找到。恳求有这方面的高手或有电路者给个方便,小弟不胜感激!!我的邮箱:bhblg_1983@163.com

网友:
关于100倍的放大!

是什么信号,什么幅值,什么频率,什么要求?

网友:
你要放的信号频率是多大?

高频的不行,OP07的带宽只有几百K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op07的,要求只要把0~60mv 的信号放大 1~5v 就行.
请大家一定帮忙,再次谢谢了.(我需要电路)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op07,要求只要把0~60mv 的信号放大 1~5v 就行.
请大家一定帮忙,再次谢谢了.(我需要电路)

网友:
你还没说你要放大的信号是什么频率

用多级放大吧,两道三级同相放大估计就够了

或者用典型的差动放大电路,对输出波形的要求不高的话就行(有可能失真)

楼主:
你说的频率是指什么?
你说的对,用两极放大电路就够了,不过我找不到合适的电路.
对输出波形要求不高,差动电路也行.
能提供一个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