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版主和大虾帮忙!

楼主(2007-04-16):
我在做个微波功率放大器,但是microwae office 里面没有我要的管子(PTF10048\PTF10053),那该怎么办啊?听说可以把管子当着一个网络,把它的S参数输进去就行,是不是真的呢?如果是真的,那里可以找到管子的S参数呢?还有怎么输进去啊?求帮忙!谢谢!!!!

网友:
是的,里面可以调用顶层的放大器件,只要选泽相应的S2P文件就可以了。
这个S2P文件里面就是管子的具体参数。如不同频率S参数等。

楼主:
感激不尽

谢谢版主,不过我是个新手,刚用microwaveoffice,我已经找到管子的datasheet,里面有它的s参数,但是怎么输进去呢?能否详细说明一下啊?感激不尽啊!!!!!

网友:
我这里没有安装MWO,你可以调用一个例子看看,然后把例子里面的S2P文件自己研究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
看 它 的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