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owerPC860T(CPU50 MHz) 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07-04-17):
网上不多见了。

网友:
回复:MPC860

一般用在通信设备的单板中,价格比较便宜,功能还可以

网友:
用于老式的低端路由器。2001年我所在研究所曾经用它做了一款相当于cisco25xx的路由器,基于embedded Linux和修改过的Zebra。

网友:
现在已经不常用了,可以采用MPC852T替换,要便宜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