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一个关于VHDL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7-04-17):
我编写了下列程序,想实现在dataout信号的下降沿时对信号a复值,但这些信号都是在时钟的上升沿采样的。但出现了下列的错误提示,应该怎样写呢?
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dataout'event and dataout='0' then
        a<='1';
         else
            a<=b;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
Error: VHDL error at wc.vhd(23):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signal "a" because signal does not hold its value outside clock edg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编写了下列程序,想实现在dataout信号的下降沿时对信号a复值,但这些信号都是在时钟的上升沿采样的。但出现了下列的错误提示,应该怎样写呢?
一个进程里不可以有2个沿触发的描述

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 ...

architecture behav of your_design is

signal tmp: std_logic;存储dataout的副本
signal dataout_rise: std_logic; dataout的下降沿脉冲
begin
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dataout_rise='1') then
        a<='1';
       else
            a<=b;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
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 <=dataout;
     end if;
end process;
dataout_rise<='1' when (dataout='0' and tmp='1') else
              '0';
end behav;

网友:
真的很好哈,很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