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版主:再问一个弱的问题

楼主(2007-04-17):
版主:我写的程序出现了以下的错误,请问如何改正
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gnt0='0' then
         if frame_rise='1' then
           a<=b;
         else
             a<='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Error: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a" at wc.vhd(136)

楼主:
拜托!急求能人指点

网友:
process(clock,gnt0,frame_rise,b)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gnt0='0' then
         if frame_rise='1' and b='0'  then
             a<='0';
         else
             a<='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Error: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a" at wc.vhd(136)

楼主:
版主,我按照你说的方法修改了,为什么还会出现同样的错误提示,如果一个信号有多个触发源的话,该怎样编写程序。拜托!急!

网友:
单看你的代码,没有什么问题。报告提示是多源驱动问题,可能在不同的进程中操作了a net

网友:
你把完整的程序贴出来
问题可能在其他地方

楼主:
这是完整的程序,我想完成的功能是:当reset复位有效时req10置1;当 dataout0为下降沿时,req10不采样 req0的值,把req10置1;当gnt0为0且 frame   为下降沿时才恢复req10 对req0的采样。
拜托请帮我看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wc IS

PORT
(
  clock:  IN STD_LOGIC;
  reset:  IN STD_LOGIC;
  req0,req1,req2,req3,req4,req5: IN STD_LOGIC;
  dataout0,dataout1,dataout2,dataout3,dataout4,dataout5: IN STD_LOGIC;
  gnt0,gnt1,gnt2,gnt3,gnt4,gnt5:    IN STD_LOGIC;
  frame   : IN STD_LOGIC;
  req10,req11,req12,req13,req14,req15: OUT STD_LOGIC
);
END wc;
ARCHITECTURE a OF wc IS
signal tmp0,tmp1,tmp2,tmp3,tmp4,tmp5: std_logic;
signal  dataout_rise0,dataout_rise1,dataout_rise2,dataout_rise3,dataout_rise4,dataout_rise5: std_logic;
signal  frame0:std_logic;
signal  frame_rise:std_logic;
BEGIN
p1: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dataout_rise0='1' then
         req10<='1';
         else
             req10<=req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
p2: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0 <=dataout0;
     end if;
end process p2;
dataout_rise0<='1' when (dataout0='0' and tmp0='1') else
              '0';
p3: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dataout_rise1='1' then
         req11<='1';
         else
             req11<=req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3;
p4: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1 <=dataout1;
     end if;
end process p4;
dataout_rise1<='1' when (dataout1='0' and tmp1='1') else
              '0';
p5: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dataout_rise2='1' then
         req12<='1';
         else
             req12<=req2;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5;
p6: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2 <=dataout2;
     end if;
end process p6;
dataout_rise2<='1' when (dataout2='0' and tmp2='1') else
              '0';
p7: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dataout_rise3='1' then
         req13<='1';
         else
             req13<=req3;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7;
p8: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3 <=dataout3;
     end if;
end process p8;
dataout_rise3<='1' when (dataout3='0' and tmp3='1') else
              '0';
p9: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dataout_rise4<='1'then
         req14<='1';
         else
             req14<=req4;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9;
p10: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4 <=dataout4;
     end if;
end process p10;
dataout_rise4<='1' when (dataout4='0' and tmp4='1') else
              '0';

p11: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dataout_rise5<='1' then
         req15<='1';
         else
             req15<=req5;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1;
p12: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5 <=dataout5;
     end if;
end process p12;
dataout_rise5<='1' when (dataout5='0' and tmp5='1') else
              '0';
p13: process(clock,gnt0,frame_rise,req0)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gnt0='0' then
         if frame_rise='1'and req0='0' then
           req10<='0';
         else
             req10<='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3;
p14: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frame0 <=frame;
     end if;
end process p14;
frame_rise<='1' when (frame='0' and frame0='1') else
              '0';

p15: process(clock,gnt1,frame_rise,req1)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gnt1='0' then
         if frame_rise='1' and req1='0' then
           req11<='0';
         else
             req11<='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5;
p16: process(clock,gnt2,frame_rise,req2)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gnt2='0' then
         if frame_rise='1' and req2='0'then
           req12<='0';
         else
             req12<='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6;
p17: process(clock,gnt3,frame_rise,req3)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gnt3='0' then
         if frame_rise='1' and req3='0' then
           req13<='0';
         else
             req13<='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7;
p18: process(clock,gnt4,frame_rise,req4)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gnt4='0' then
         if frame_rise='1' and req4='0' then
           req14<='0';
         else
             req14<='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8;
p19: process(clock,gnt5,frame_rise,req5)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gnt5='0' then
         if frame_rise='1' and req5='0' then
           req15<='0';
         else
             req15<='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9;
p20: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reset='0' then
        req10<='1';
       else
          req10<=req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20;
p21: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reset='0' then
        req11<='1';
       else
          req11<=req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21;
p22: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reset='0' then
        req12<='1';
       else
          req12<=req2;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22;
p23: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reset='0' then
        req13<='1';
       else
          req13<=req3;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23;
p24: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reset='0' then
        req14<='1';
       else
          req14<=req4;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24;
p25: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reset='0' then
        req15<='1';
       else
          req15<=req5;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25;

END a;

网友:
你在多个process中对同一信号进行操作,多源驱动。VHDL不能直接支持。

楼主:
能帮我看看应该怎么编吗?

楼主:
那我遇到的问题该怎样解决?拜托!

网友:
p1: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dataout_rise0='1' then
         req10<='1';
         else
             req10<=req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
p13: process(clock,gnt0,frame_rise,req0)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gnt0='0' then
         if frame_rise='1'and req0='0' then
           req10<='0';
         else
             req10<='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3;
p20: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 reset='0' then
        req10<='1';
       else
          req10<=req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20;
把3个进程合并就是了

process(clock,dataout_rise0,gnt0,frame_rise,reset)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reset='1' or dataout_rise0='1' ) then
               req10<='1';
      elsif(gnt0='0' and frame_rise='1')then
             req10<=req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楼主:
太感谢版主了!

楼主:
版主:不好意思又问你一个弱的问题。还是那段程序如果我想实现以下功能,在原有得程序上怎么修改?
reset=0req101,在reset=1req10采样req0(低电平有效),等到dataout_rise0=1
req101dataout_rise0=1req10采样了req0的低电平以后才会出现),到gnt0=0 frame_rise=1时(gnt0=0 frame_rise=1在dataout_rise0=1以后才会出现)才恢复req10采样req0。也就是说:先在reset=1req10采样req0,等到dataout_rise0=1req101req10不采样req0),到gnt0=0 frame_rise=1时才恢复req10采样req0
拜托!
process(clock,dataout_rise0,gnt0,frame_rise,reset)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reset='1' or dataout_rise0='1' ) then
               req10<='1';
      elsif(gnt0='0' and frame_rise='1')then
             req10<=req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楼主:
下面是修改后的程序和功能仿真图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wc IS

PORT
(
  clock:  IN STD_LOGIC;
  reset:  IN STD_LOGIC;
  req0,req1,req2,req3,req4,req5: IN STD_LOGIC;
  dataout0,dataout1,dataout2,dataout3,dataout4,dataout5: IN STD_LOGIC;
  gnt0,gnt1,gnt2,gnt3,gnt4,gnt5:    IN STD_LOGIC;
  frame   : IN STD_LOGIC;
  req10,req11,req12,req13,req14,req15: OUT STD_LOGIC
);
END wc;
ARCHITECTURE a OF wc IS
signal tmp0,tmp1,tmp2,tmp3,tmp4,tmp5: std_logic;
signal  dataout_rise0,dataout_rise1,dataout_rise2,dataout_rise3,dataout_rise4,dataout_rise5: std_logic;
signal  frame0:std_logic;
signal  frame_rise:std_logic;
BEGIN
p1:process(clock,dataout_rise0,gnt0,frame_rise,reset)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reset='0' or dataout_rise0='1' ) then
               req10<='1';
      elsif(reset='1' or (gnt0='0' and frame_rise='1'))then
             req10<=req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
p2: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0 <=dataout0;
     end if;
end process p2;
dataout_rise0<='1' when (dataout0='0' and tmp0='1') else
              '0';
p3:process(clock,dataout_rise1,gnt1,frame_rise,reset)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reset='0' or dataout_rise1='1' ) then
               req11<='1';
      elsif(reset='1' or (gnt1='0' and frame_rise='1'))then
             req11<=req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3;
p4: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1 <=dataout1;
     end if;
end process p4;
dataout_rise1<='1' when (dataout1='0' and tmp1='1') else
              '0';
p5:process(clock,dataout_rise2,gnt2,frame_rise,reset)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reset='0' or dataout_rise2='1' ) then
               req12<='1';
      elsif(reset='1' or (gnt2='0' and frame_rise='1'))then
             req12<=req2;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5;
p6: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2 <=dataout2;
     end if;
end process p6;
dataout_rise2<='1' when (dataout2='0' and tmp2='1') else
              '0';
p7:process(clock,dataout_rise3,gnt3,frame_rise,reset)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reset='0' or dataout_rise3='1' ) then
               req13<='1';
      elsif(reset='1' or (gnt3='0' and frame_rise='1'))then
             req13<=req3;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7;
p8: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3 <=dataout3;
     end if;
end process p8;
dataout_rise3<='1' when (dataout3='0' and tmp3='1') else
              '0';
p9:process(clock,dataout_rise4,gnt4,frame_rise,reset)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reset='0' or dataout_rise4='1' ) then
               req14<='1';
      elsif(reset='1' or (gnt4='0' and frame_rise='1'))then
             req14<=req4;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9;
p10: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4 <=dataout4;
     end if;
end process p10;
dataout_rise4<='1' when (dataout4='0' and tmp4='1') else
              '0';

p11:process(clock,dataout_rise5,gnt5,frame_rise,reset)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reset='0' or dataout_rise5='1' ) then
               req15<='1';
      elsif(reset='1' or (gnt5='0' and frame_rise='1'))then
             req15<=req5;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1;
p12: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5 <=dataout5;
     end if;
end process p12;
dataout_rise5<='1' when (dataout5='0' and tmp5='1') else
              '0';

p14: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frame0 <=frame;
     end if;
end process p14;
frame_rise<='1' when (frame='0' and frame0='1') else
              '0';
END a;

楼主:
功能图中,我想要当dataout1产生下降沿时,req11一直置1,直到gnt1=0,frame下降沿时才恢复对req1的采样。但在功能图中不知为什么当dataout1产生下降沿时,req11只有一个时钟周期的1。

jpg

jpg

楼主:
刚才的图没有传上去

bmp

 bmp

楼主:
好象功能图还是没有发上

楼主:
版主,再帮帮我好吗?拜托!

楼主:
版主,拜托了

楼主:
哪位高人给点意见啊!拜托!

网友:
把.bmp文件打开,然后另存为.jepg文件,文件size就会变小很多。
偶们浏览网页的时候打开得也快些

楼主:
各位高人请指点。还是那段程序如果我想实现以下功能,在原有得程序上怎么修改?reset=0req101,在reset=1req10采样req0(低电平有效),等到dataout_rise0=1req101dataout_rise0=1req10采样了req0的低电平以后才会出现),到gnt0=0 frame_rise=1时(gnt0=0 frame_rise=1dataout_rise0=1以后才会出现)才恢复req10采样req0。也就是说:先在reset=1req10采样req0,等到dataout_rise0=1req101req10不采样req0),到gnt0=0 frame_rise=1时才恢复req10采样req0
下面是程序和功能仿真图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wc IS

PORT
(
  clock:  IN STD_LOGIC;
  reset:  IN STD_LOGIC;
  req0,req1,req2,req3,req4,req5: IN STD_LOGIC;
  dataout0,dataout1,dataout2,dataout3,dataout4,dataout5: IN STD_LOGIC;
  gnt0,gnt1,gnt2,gnt3,gnt4,gnt5:    IN STD_LOGIC;
  frame   : IN STD_LOGIC;
  req10,req11,req12,req13,req14,req15: OUT STD_LOGIC
);
END wc;
ARCHITECTURE a OF wc IS
signal tmp0,tmp1,tmp2,tmp3,tmp4,tmp5: std_logic;
signal  dataout_rise0,dataout_rise1,dataout_rise2,dataout_rise3,dataout_rise4,dataout_rise5: std_logic;
signal  frame0:std_logic;
signal  frame_rise:std_logic;
BEGIN
p1:process(clock,dataout_rise0,gnt0,frame_rise,reset)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reset='0' or dataout_rise0='1' ) then
               req10<='1';
      elsif(reset='1' or (gnt0='0' and frame_rise='1'))then
             req10<=req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
p2: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0 <=dataout0;
     end if;
end process p2;
dataout_rise0<='1' when (dataout0='0' and tmp0='1') else
              '0';
p3:process(clock,dataout_rise1,gnt1,frame_rise,reset)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reset='0' or dataout_rise1='1' ) then
               req11<='1';
      elsif(reset='1' or (gnt1='0' and frame_rise='1'))then
             req11<=req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3;
p4: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1 <=dataout1;
     end if;
end process p4;
dataout_rise1<='1' when (dataout1='0' and tmp1='1') else
              '0';
p5:process(clock,dataout_rise2,gnt2,frame_rise,reset)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reset='0' or dataout_rise2='1' ) then
               req12<='1';
      elsif(reset='1' or (gnt2='0' and frame_rise='1'))then
             req12<=req2;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5;
p6: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2 <=dataout2;
     end if;
end process p6;
dataout_rise2<='1' when (dataout2='0' and tmp2='1') else
              '0';
p7:process(clock,dataout_rise3,gnt3,frame_rise,reset)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reset='0' or dataout_rise3='1' ) then
               req13<='1';
      elsif(reset='1' or (gnt3='0' and frame_rise='1'))then
             req13<=req3;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7;
p8: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3 <=dataout3;
     end if;
end process p8;
dataout_rise3<='1' when (dataout3='0' and tmp3='1') else
              '0';
p9:process(clock,dataout_rise4,gnt4,frame_rise,reset)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reset='0' or dataout_rise4='1' ) then
               req14<='1';
      elsif(reset='1' or (gnt4='0' and frame_rise='1'))then
             req14<=req4;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9;
p10: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4 <=dataout4;
     end if;
end process p10;
dataout_rise4<='1' when (dataout4='0' and tmp4='1') else
              '0';

p11:process(clock,dataout_rise5,gnt5,frame_rise,reset)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if(reset='0' or dataout_rise5='1' ) then
               req15<='1';
      elsif(reset='1' or (gnt5='0' and frame_rise='1'))then
             req15<=req5;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11;
p12: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tmp5 <=dataout5;
     end if;
end process p12;
dataout_rise5<='1' when (dataout5='0' and tmp5='1') else
              '0';

p14:process(clock)
   begin
   if clock'event and clock='1' then
      frame0 <=frame;
     end if;
end process p14;
frame_rise<='1' when (frame='0' and frame0='1') else
              '0';
END a;
功能图中,我想要当dataout1产生下降沿时,req11一直置1,直到gnt1=0,frame下降沿时才恢复对req1的采样。但在功能图中不知为什么当dataout1产生下降沿时,req11只保持一个时钟周期的1

jpg

jpg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