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USB转并口后使用JTAG的问题

楼主(2007-04-17):
我同学的电脑没有并口,买了一个USB转并口的线,可以是转了后接上JTAG检测不到ARM7核,请问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怎么解决啊?
USB线的说明书说转好了后是占用了LPT2口,我用的ARM7.exe的一个调试工具,是不是中间要改什么东西??
请高手帮忙

网友:
USB转并口 只是进行了数据的通信 对其他的引脚没有涉及
所以不能用JTAG

网友(2008-07-29):
看看接上去后LPT的地址是多少?

网友(2011-05-10):
求助如何能够做一个USB转串口的东西!

网友:
USB转换后不能用,貌似无法操作并口的各个管脚。还是选一款仿真器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