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D保护做到15000V应该采用什么结构?

楼主(2007-04-18):
请问ESD保护做到15000V应该采用什么结构?采用可控硅结构可以吗?我查阅很多文献,他们一般都是达到8000V以上,当然他的面积也是有限的,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种结构如果在增大面积,它的ESD保护能力可以继续提高?

网友:
15000V?论文上都没见过!

网友:
IEC Spec? SCR should work.

楼主:
论文一直都是8000  但是规定目标就是15000  好想也只有SCR可以达到这种水平!

网友:
SCR不只是结构重要,和工艺有很大的关系,要和代工厂联系的!

楼主:
我多少了解一下,主要看工艺的浓度和结深 都影响ESD能力!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啊,给我提出宝贵经验

网友:
这个我很熟,这么高的ESD保护要用SCR,应该是纵向器件,利用WAFER的厚度来导通大电流,

网友:
楼上知道耐高压的SCR,下次一定要请教了!
请问您做过DMOS(包括横向和纵向的)

楼主:
根据我的了解做SCR的ESD保护电路,泄放电流都应该在表面啊?另外请问对一个普通的SCR结构P+  N+的窗口尺寸怎么确定啊??

楼主:
还有包括N+  P+与阱的间距?

楼主:
semico_ljj和casdvo,你好!你们设计过SCR结构吗?他的触发电压和最大工作电流是由什么参数决定的?谢谢啊!

网友:
在N阱工艺中,用一个NMOS串联一个Nwell电阻,中间再加一个PTAP用来trigger SCR。就是这个结构。

网友:
参数其实不懂,按照论文提供的结构尝试一下!
现在还很缺经验和数据的!

楼主:
是啊 ,如果我这边有什么进展我就发上来

网友(2007-05-31):
牛人很多,虚心请教学习中

网友(2010-01-05):
请問一下是成品or IC

网友(2011-06-03):
正好需要这个,有经验的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