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这个HSPICE吗?

楼主(2007-04-18):
SYNOPSYS_STAR-HSPICE_V2004.09-LND:
-=-=-=-=-=-=-=-=-=-=-=-=-=-=-=-=-=-
1) install using "setup.exe"
2) copy "license.dat" into your install dir
3) edit "synopsys.reg" to your install path
    and finaly import it into your registry
4) enjoy another fine LEGEND-release!

以上为CRACK说明,跟其他差的太多了吧,大家怎么弄的,破解就三文件,一LICENSE。DAT,一synopsys.reg,还有就上面这个说明文件,如有使用,还请大虾门说说详细具体的安装步揍呀???

楼主:
回头等呀,急呀,毕业设计要用呀

回头等呀,急呀,毕业设计要用呀

网友:
环境变量设置正确
license没有问题就行了,其他的不用管

网友:
1) install using "setup.exe"

2) copy "license.dat" into your install dir

3) 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
1.執行安裝 Setup.exe
2.將此檔案 license.dat 複製到 C:\synopsys\ 下.
3.執行 synopsys.reg
這樣就破解完成囉!!!  各位努力把 Hspice 搞定吧!!!

synopsys.reg 內的內容是這樣寫的.所以請把 license.dat 複製到 C:\synopsys\ 下.
這樣執行.REG後...就可以開啟 HSPICE 了...不會再有錯誤產生.而不能使用.

REGEDIT4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FLEXlm License Manager]
"SNPSLMD_LICENSE_FILE"="C:\\Synopsys\\license.dat"
"AVANTD_LICENSE_FILE"="C:\\Synopsys\\license.d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