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问题,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07-04-18):
我做一个手持设备,3V电池供电,由单片机输出一个频率 70kHz 宽度 0.2ms 的方波,我要把这个方波功率放大到 30W,有什么好的方案么?如果我想用MOS管做,我是否需要用三极管搭一个驱动电路,这是不是会增加功耗?

网友:
放大方波的方式有很多,不需要关注线性的问题。不过,你的问题描述不甚清晰

网友(2007-06-14):
你的问题好象有矛盾的地方啊,70Khz的频率能有0.2ms的方波?

网友(2008-03-18):
手持设备就不要用单片机了

建议你用专门的电源管理芯片。因为在70KHz开关频率下一般的单片机PWM分辨率已经低得可怜了,可以去TI的网站看看成熟的解决方案。30W使用TI的电源管理芯片驱动不成问题,关键你要计算好开关器件的损耗,使用软开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0.2ms/5KHz纹波,如果地线处理得好是不该出现这种问题的,你的单片机的晶振是5KHz的?

网友(2010-01-23):
你必须找到一个能达到30W的晶体管 不管是三极管也好 mos管也好 可以接成跟随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