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过MAX488的这个问题吗?

楼主(2007-04-18):
在A,B(即差分输入)接150欧的电阻,RO端输出0,并不是所有的,测了10个,有3个

网友(2007-07-12):

输出是0?
不太可能吧
是不是 制板时有问题?

楼主(2008-01-08):
遇到过,你在差分端加1K的上下拉电阻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