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随温度的变化是什么样的?为什么?

楼主(2007-04-18):
请问各位:

Vt随温度的变化是什么样的?为什么?
PMOS and NMOS respectively.

网友:
VT随温度升高下降,大概每度2~3mv,为什么不知道,见allen的模拟集成电路的讲义第三章page3.6

Chapter03-2UP(7_9_02).pdf

网友:
Vt的表达式中有一项是与表面势有关的,而表面势与温度的是正比关系,即温度升高表面势增大。在阈值电压的表达式中,Vt=Vt0+γ((Φ-Vbs)^0.5-Φ^0.5),显然第二项是负值,也就是说表面势Φ增大Vt减小!
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thanks.............

楼主(2009-02-23):
飞雪讲的很清楚。谢

网友(2009-05-10):
DDD

系诶些  楼主

网友:
怎么下不了啊

网友(2011-01-29):
同样困惑

网友:
简单点的定义,就是VT就是表面反型少数载流子浓度达到体内多数载流子浓度两倍的时候的电压

哪温度升高,热激发的载流子增加(热激发过程,np一起产生的),相当于降低了体内原来多数载流子的浓度,np=ni^2,哪达到2倍反型浓度的电压也就随之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