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弱的关于电子制作的问题

楼主(2007-04-19):
这学期试着自己弄一些电子制作,也就是做印制板然后焊元件上去,刚开始干,什么都不会,望有经验的大哥大姐们多多指点,问一个很弱的问题:
    在理论上我们知道uA741放大器有两个脚即(1脚和5脚)是用来做调零用的,但是在软件仿真的时候我们是不用去管它的,现在我要作成实物图,问:是否要在1,5两个脚上接上调零电阻???如果用电位器的话感觉挺大的,而且电位器挺容易松动的,以后用的时候不小心动了它可能还会带来很大的失调;
     期待回复

网友:
可调电阻调好后,用胶水固定住,想动都不行了

网友:
调零电阻是不能缺的,软件仿真没有太大的意义.
调零电阻可以选用精密电位器,体积小,并且一般情况下不用改锥无法改变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