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ntra- 与inter- 的区别

楼主(2007-04-19):
eg.  intra-chip and  inter-chip?

  没搞懂

网友:
金山辞霸解释:
inter-  表示“在一起, 交互”之义
intra-  表示“在内”之义

网友:
大概就是intranet和internet的区别

网友:
没错,intra一般指某实体内部各部分的互联,而inter则指的是某实体与外部的互联

网友:
用H.264来举例, inter-prediction和intra-prediction分别是帧间预测和帧内预测.

网友(2007-05-31):
intra
pref. within, inside of

inter
pref. between

区别蛮大

网友:
以前没注意的   学习

网友:
intra 是对内
inter 是对外

网友(2008-09-09):
一个是超,一个是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