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5033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07-04-19):
安装环境 SUSE Linux 10.1
安装文件:icedu上下载2CD版

按照网上推荐安装过程如下:

[安装]:我使用的是已经解压缩到硬盘上的安装文件,分别在CDROM1和CDROM2目录下。

1:首先查看系统上是否安装了"ncompress"工具,在shell里面输入rpm -q -l ncompress
    如果还没装的话到网上找一个"ncompress-4.2.4-33.i386.rpm" 装上,北大天网搜索里面很容易找到这个文件。执行如下:
   rpm –Uvh "ncompress-4.2.4-33.i386.rpm

2:运行CDROM1目录下的setup.sh文件./setup.sh然后根据提示选择IC50的安装路径,当屏
   幕出现 Do you want to start softload? [y/n]:时,输入"n" 结束安装。

3:进入目录/install/bin.lnx86,修改以下文件(这里install_dir是上一步选择的IC50安装路径):
                              文件io_fltr.c:
                              "/bin/zcat" 改为 "/usr/bin/uncompress -c" (line 68)
                              在第54行前添加新行"#define lnx86" (line 54是 "#ifdef
                              nec_ews")
                              在第33行前添加新行"#include errno.h" (line 33是 "#include ").
                              文件process_file.c:
                              "#define PROD_NOS 1280" 改为 "#define PROD_NOS
                              10000" (line 511)
                              重新编译这些文件 "gcc -o io_fltr io_fltr.c","gcc -o
                              process_file process_file.c"
                              文件vld: 找到这两行"sort -u +2 -3 $allbundles | sort -n >
                              $sortallbundles"
                              和"sort -u +2 -3 $bundles | sort -n >
                              $sortbundles". (line 424&425)
                              删除其中的字符串"+2 -3"

4:运行softload并选择./softload,然后根据提示,依次选择如下选项:(1,1,2,4,a,2,3,q这个根据系统出现的不一样我的选到
   a.All of the above就没了)
                              (1) Load Available Products
                              (1) Local
                              (2) Other
                              don't view README file
                              (4) Cadence Catalog
                              (a) All of the above
                              (2) List Installed Products
                              (3) Linux Operating System (lnx86)
                              (q) Quit
   之后就会自动安装,我的安装了差不多3个小时就提示装完了。

5:配置******s文件
        将文件"******.dat"复制到 "/share/******"文件夹下(在IC5033下是必须的)
  把里面的space换成你的主机名,/home/user1/ic50/tools/bin/cdslmd换成你自己的路径(tools前面的)
     tools原本不存在,在安装目录下, 输入ln -s tools.lnx86 tools为目录tools.lnx86建一个链接。

6:环境变量设置。
# .cshrc  for  cadence ic 50
setenv PATH "/usr/bin:/usr/local/sbin:/usr/sbin:/sbin:/eda/tools/bin:/eda/tools/dfII/bin:/eda/tools/plot/bin:/eda/tools/dracula/bin${PATH}${HOME}/bin:"
setenv LD_ASSUME_KERNEL 2.4.1 ;;内核为2。6以下的都可以使用(rethad9.x可以用)
setenv CDS_LIC_FILE /eda/share/******/******.dat  ;;****** 的PATH。
setenv CDSDIR /eda
setenv CDS_ROOT /eda
setenv CDS_INST_DIR /eda
setenv CDS_INSTALL_DIR /eda/tools/dfII
setenv CDS_LIC_FILE 5280@192.168.1.30  ;本机的IP地址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setenv CDS_LIBRAY_PAHT /eds/tools/dfII/lib
setenv CDS_LIBRAY_PAHT /eds/tools/lib
setenv CDS_LIBRAY_PAHT /eds/tools/spectre/lib
#end condect set

7:配置快捷键文件
      把目录"/tools/dfII/sample/local"下所有文件复制到
         "/tools/dfII/local"下
         把文件cdsinit改名成 .cdsinit
最后就可以运行了,祝兄弟们好运.

安装过程还算顺利,但按照步骤6配置环境变量就不行了,分析一下,步骤6是cshell配置方法

改用bashell配置如下:
CDSDIR=/IC50
CDS_ROOT=/IC50
CDS_INST_DIR=/IC50
CDS_INSTALL_DIR=/IC50/tools/dfII/
export CDS_LIC_FILE=$CDS_ROOT/share/******/******.dat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INSTALL_DIR/bin$CDS_ROOT
/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CDS_Netlisting_Node Analog

改好后运行icms&时提示如下错误:

/usr/cds/ic-50/tools/dfII/bin/icfb.exe: relocation error: /usr/cds/ic-50/tools/dfII/bin/icms.exe: symbol errno, version GLIBC_2.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so.6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在google上搜索得到如下解决办法:

GLIBC_2.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so.6 Affected versions: All versions bellow 5.1.14

Affected DKs: All

Affected OS: Suse 9.3

Summary: When starting Cadence the following error appears "/usr/cds/ic-5.0/tools/dfII/bin/icfb.exe: relocation error: /usr/cds/ic-5.0/tools/dfII/bin/icfb.exe: symbol errno, version GLIBC_2.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so.6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Then Cadence software exits. This happens because older versions of Cadence don't like the new 2.6 Linux kernel. Fix: Before starting Cadence software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LD_ASSUME_KERNEL to 2.4.1.

    If using tcsh shell, setenv LD_ASSUME_KERNEL 2.4.1
    If using bash shell, LD_ASSUME_KERNEL=2.4.1; export LD_ASSSUME_KERNEL

安装此方法修改.bashrc文件

    LD_ASSUME_KERNEL=2.4.1
    export LD_ASSSUME_KERNEL

运行icms&问题依然存在。。。

从装系统到Cadence安装,用了两天多时间,功亏一篑,心有不干啊,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在此谢过了!!!

网友:
icedu 不知道好不好用  你到51eda 的ftp上 能找到 可以安装的5033 5141
我用的 就是5141

网友:
linux 什么版本?

楼主:
安装环境 SUSE Linux 10.1
安装文件:icedu上下载2CD版

网友:
5141是免安装的  只要环境变量设置对  就可以了
license 自带

楼主:
能提供具体帐号和密码吗?
如果不方便的话,可给我发短消息!
非常感谢!

网友(2007-05-22):
我当初在ubuntu6.10上面装比你还惨
不过现在在RHEL3下面装好了
可能要找glibc的库文件

网友(2008-05-23):
redhat en4 安装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