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synthsize design to ram/rom by DC ?

楼主(2007-04-19):
You should have a ram db library at first ?

and then how to do it .

thanks in advance !

网友:
引用 楼主:
You should have a ram db library at first ?

and then how to do it .

thanks in advance !

normally RAM/ROM are compiled using memory compiler, then they are instantiated in the RTL.

楼主:
thanks to brianliu !

could you pls say it clearly or give a sample example ?
and i will very appreciate to you.

网友:
一般是另外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