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关于基于FPGA的IP核设计问题

楼主(2007-04-20):
我研究生课题是要做一个基于FPGA的IP核设计,目前查阅了很多资料,对IP核的设计流程以及设计标准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但是,老板的意思是让我提出自己团队(研究室内部)的IP设计标准来,然后设计出提升小波变换的IP核~~~~
我发现其他公司的IP标准都未公开,一些IP标准的组织如VSIA的标准也无法查阅到,,很多论文也只对标准泛泛而谈,没有具体说明,所以对设计标准很没信心
另外,开发工具的选择、以及可测试性设计等   很迷茫
有没有那位高手熟悉这方面内容
给小弟指点一下迷津
不胜感激!!!!

网友:
IP核设计方法相关的材料并不多,除了能从材料上获知的东西之外,实际做的时候下面的一些地方是需要在设计前期就尽可能考虑进去的。

1.ip 核的接口选择
   从通用性较好的 著名ip核接口中选一个 altera的avalon atlantic ,xilinx的locallink
   arm的amba hba 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标准 wishbone 。一些通用性很好的标准如,uart spi hpi i2c pci 等等。
  从里面选取尽可能简单并且通用性好的能满足设计吞吐量的接口类型,此外还要考虑你的ip的应用背景等等,尽可能地接口用户的需求。
  个人感觉接口的选择相当的令人头疼,既要通用性 又要好用。。。。
   偶们设计的一个ip核(基于xilinx fpga的)选了locallink 接口。
2。ip 核的验证
   在什么厂家和型号的fpga上验证ip核,验证方案
3。ip核的可重配置
4。ip核的约束。
    如果全局约束不能搞定设计(在设计的系统频率较高的时候),跟很器件结构相关性强的非全局约束(如指定slice的位置,ram的位置 等等)不能使用。其实这个应该归到上一条,但是比较容易被忽略,所以单独列出来。
5。ip核的coding style。
    做一般的fpga设计的时候,推崇直接例化fpga厂家提供的ip核,原因是他们的ip核能最好地适应他们的fpga,能达到最好的性能。
   但是做ip核,如果你的设计里使用了fpga厂家提供的ip核可以很快节省很多设计时间,在fpga上跑起来的效果也稳定些。但是使用了人家的ip的话会有知识产权的问题。另外也会对可重用性有些影响。例如,你的ip在xilinx v2的fpga上验证通过 而且运行得也很好,但是换到v5的fpga上仿真都可能过不去。原因太复杂了,有器件的原因,也有fpga开发软件的问题。
6 ip核的开发方式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有专门的ip核开发工具,一般都是使用fpga的开发工具来进行的。

楼主:
谢谢版主的指点
还有一些问题
你做过基于xilinx FPGA的IP设计??
是不是基于FPGA的IP设计可以基本不考虑IP的可测试性设计呢--不同于ASIC
还有就是具体标准应该如何制定,你有啥好的资料给推荐一下行不
我怕自己弄出来不伦不类~~~
关于总线接口 我可能会用IBM的coreconnect总线吧
关于设计工具,这个也还没有考虑
ISE好像集成有整个IP设计的工具 是选择它来设计么
还是用其他的syplicity或synopsys的??

网友:
偶觉得先xilinx的开发工具好一些。xilinx 有一个ip core打包工具—— ip capture ,可以让用户方便快捷地生成自己的ip core。一方面实现了设计的复用,以方面保护了用户的知识产权

网友:
建议xilinx,有很多ip核可以用

网友(2008-06-01):
好帖子。关注定一个

网友:
好帖子,先顶一下。

网友:
作为IP核开发的话

最好是支持多个片上总线,如AHB/APB, WISHBONE等,然后用ifdef进行宏定义

我没有做过FPGA的,不过IP核的功能验证很重要,最好能有随机测试和覆盖率报告

网友(2008-07-07):
不过如果是小波变换这里的数据流的IP,感觉你做在系统里,还是作为硬件加速器。这都会导致你的IP接口的不同。

网友(2009-02-23):
俺也在做wishbone总线的ip核设计

网友:
好问题,关注中!

网友:
好东东,先顶一下

网友:
用过altera核xilinx的ip核 都提供了可配置的很多选项  要做个ip核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
很有帮助。

网友:
版主厉害。赞一个

网友(2013-06-20):
我也是一名研究生,也正在做IP核,一起可以互相学习,我QQ是852014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