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dgap是如何实现负反馈的?

楼主(2007-04-20):
请教个问题:

在bandgap中,Op的正副端可以互换嘛?这种传统的电路图接法是怎么实现负反馈的。

一直搞不明白,希望帮我分析下。

网友:
不能互换 互换了out就为vdd了

拉扎唯 参考源那章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2007-07-14):
不可以互换,但是一些论文上可以互换,但是在做电路时,不可以互换

网友:
运放的输出影响M3M4的栅极

网友:
不可以换,Raziv书上有详细的分析。

网友(2007-12-27):
Raziv 书上有分析的

网友:
all bandgaps are the same?

hehe, only one structure?  Why all only cite razavi's book?

   more other topologies in papers or any other books..   expand your sights pleas.

网友:
注意反馈的环路
确保为负反馈才能保证电路的正常

注意运放的设计 对bgr有比较大的影响

网友A:
是不能互换的。
图中的接法是正确的,
不妨假设V1大于V2,对于运放来讲,正端电压大于负端电压,输出电压增大。于是p管的偏置电压增大,流过R1的电流减小,最终V1下降,电路回到一个平衡点。
如果运放反接,结果就不是这样了,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

在bandgap中,Op的正副端可以互换嘛?这种传统的电路图接法是怎么实现负反馈的。

一直搞不明白,希望帮我分析下。

我想你是没有找到负反馈在哪里。
首先你看两个BJT上的电流同时减小,放大器的两个输入会有什么变化? 很明显,右边那支
输入V=Vbe,基本不变,左边那支V=Vbe+I*R, 所以电流的变化反应在左边那只上的输入,放大器
通过调整电流,进而影响左边那只上的输入电压实现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能互换的。
图中的接法是正确的,
不妨假设V1大于V2,对于运放来讲,正端电压大于负端电压,输出电压增大。于是p管的偏置电压增大,流过R1的电流减小,最终V1下降,电路回到一个平衡点。
如果运放反 ...

这个很显然,自己仔细分析一下很容易发现。。 建议自己多思考

网友:
-

闭环主干路是电流串联负反馈,又接上跨导放大器,KO

网友:
dddddddddddddd

是阿,搞电子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如果你的天赋不是很高。也就是入门有快有慢。

网友:
各位讲的不错

高手很多啊。

网友B:
最浅显的道理就是负反馈loop要强于正反馈Loop才能保证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浅显的道理就是负反馈loop要强于正反馈Loop才能保证稳定性

right!

网友:
Q1的VBE小於Q2
這樣接才有negative feedback效果
op可以控制pmos的gate達到系統平衡

网友:
恩,负反馈大于正反馈就行

网友:
这个图很典型啊  比较容易的

网友:
不可以互換

网友(2008-10-12):
bandgap基本的原理

网友:
我想明白的人仔细解释一下,不要说常识,简单,没用,别人不明白还是不明白。。。。。。。。。。。。。。。。。。。。。。。。。。。。。。。。。。。。。。。。。。。。。。。。。。。。。。。。。。。。。。。。。。。。。。。。。。。。。。。。。。。。。。。。。。。。。。。。。

网友:
要保证运放工作在负反馈的情况下

这样运放的嵌位作用才能实现,从而保证输入端的电位近似相等

网友:
电阻和VT的正温度系数,VBE的负温度系数,假设温度变化时,看一下电压是怎么变化的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2008-11-11):
原来真的这样
看到一片论文反接了,一直搞不懂,原来是论文作者自己弄错了

网友:
就是一个负反馈强于正反馈的问题吧

网友:
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能否解释一下从这个图中怎么分析得出负反馈环路强于正反馈环路?谢谢!

网友:
can not exchange positive node with negative node. just remember that you need to ensure negative feedback is larger than positive feedback

网友(2008-12-18):
10楼的lovexxnu解释的很好!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怎么保证razavi书上说的负反馈系数βn>βp吧?只要正负端不要接反就自然可以保证的。

网友:
哪儿来得西风压倒东风,负反馈战胜正反馈?表虾酱。

网友:
同意负反馈强于正反馈的说法。

输出变化deltaVout,  由此造成的电流源电流变化deltaI,
由电路可知,此时deltaV+ > deltaV-, 则负反馈强于正反馈。

当然,若更改电路中的器件参数,也不是没可能使得deltaV+ < deltaV-的,
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把+,- 端反过来接了。

欢迎指正

网友(2009-01-26):
不可以互换,因为必须保证负反馈大于正反馈,才能稳定。其实就是最后的负载,一个是1/gm,一个是R+1/gm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

在bandgap中,Op的正副端可以互换嘛?这种传统的电路图接法是怎么实现负反馈的。

一直搞不明白,希望帮我分析下。

网友(2009-04-10):
不可以互换,由于正反馈得环路增益大于1,故这里必须保证负反馈大于正反馈,才能稳定。其实就是最后的负载,一个是1/gm,一个是R+1/gm

网友:
不能互换
既有正反馈又有负反馈,只是负反馈>正反馈

网友:
不能互换
负反馈>正反馈

网友(2022-08-15):
运放同相输入端环路的反馈系数为gm4*(R1+1/gm1);反相输入端环路的反馈系数为gm3*(1/gm2),其中gm4=gm3;gm1=gm2。则左侧支路的负反馈系数大于右侧支路的正反馈系数(M4和M3均为共源级,输出反相),电路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