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的带宽为何要选择为输入参考频率的1/10~1/20?

楼主(2007-04-20):
PLL的带宽Wc为何要选择为输入参考频率的1/10~1/20?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为了在输出的波形中滤掉输入信号的谐波。

网友: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很基础,学习了。顺便挣点分下点东西

楼主:
多谢解答。

很多资料好像写考虑到stability的原因,但是不知道理由。

网友A:
带宽小于输入频率的十分之一才能将锁相环近似看成连续系统,带宽过大pll就必须当成离散系统来处理了。这是出于稳定性的考虑。

楼主:
多谢楼上的解释

网友(2007-05-30):
1/10以后,通常pll可以看成一个连续的系统,你的matlab simulink model分析的PM等才有意义。
因为本质上来说,pll本身有很多离散性,比如pfd
所以现在ieee上建立离散pll model的paper也有不少

网友:
又学到一些知识,谢谢

网友(2007-08-06):
1/10看成连续系统这只是一个原因
主要的是如果接近的话,fref调制PLL,产生的spur怎么抑制

网友B:
为了连续近似

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主要是对charge pump PLL 来说的,因为这种结构中的鉴相器具有离散特性,为了能够使用系统函数
这个强大的分析工具,需要把离散特性近似成连续特性,而在每个周期(输入信号Tin)内电荷泵对电容冲一次电,LPF的
电压上升一个台阶,为了得到连续近似,要求在LPF的电压达到所要求的值之前的过程中,电荷泵对电容充电的次数要多
一些(比如十倍的关系),所以锁定时间T应该为Tin的十倍左右,即PLL带宽为输入频率的十分之一

网友(2007-09-08):
謝謝大大分享這麼好的資訊,來研究看看

网友:
研究研究,谢谢各位哈

网友(2008-01-07):
应该是为了连续考虑

网友:
学习了,电荷泵的电流在matlab simulink中怎么样设置呢?

网友:
回答得好,感谢一下

网友:
1/10是出于稳定性的考虑。
1/20是出于对带内噪声,和锁定时间的考虑。也可以更低,比如1/30。

网友:
推荐看Gardner的锁相环文章,个人以为就是为了使用S域模型才要求1/10~1/20的,对于二阶锁相环,只要环路带宽小于输入角频率的1/pi,就可以保证稳定。

网友:
感觉和开关电源带宽选择的道理是一样的
一个是为了保证在现有线性的处理下能保证系统有较好的相位裕度
其二是由滤波决定,带宽频率高了,输出的高频抖动就会增大

网友C(2008-02-25):
PLL 的带宽设置为1/10~1/20主要是基于Charge Pump PLL来说的。
由于PFD会在每次CkREF的Rise Time(Fall Time)和CKFB比较一次相位,也就是Cp的充放电是以CKREF为周期的
由于PLL是Close Loop的系统,存在Close Loop Respoose,每次充放电在LPF形成Ripple,为了比较好的抑制Ripple
只有PLL的带宽比较小才可以,工程上的经选择1/10~1/20之间,主要基于一下考虑:
1是PLL的带宽越小,C就越大,不利于集成;
2是VCO Noise是高通的,带宽越小VCO的Noise的贡献越大
这是一个Tradeoff,主要看面积和Noise。
在某些内型的PLL中就需要这个比值更大,例如Fractional PLL Delta-sigma PLL,这个比值一般在1:100~1:200之间,没有什么绝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L 的带宽设置为1/10~1/20主要是基于Charge Pump PLL来说的。
由于PFD会在每次CkREF的Rise Time(Fall Time)和CKFB比较一次相位,也就是Cp的充放电是以CKREF为周期的
由于PLL是Close Loop的系统,存在Close Loop ...

同意,都是依情况而定,并非一成不变的

网友:
LPZHU说得很好,我做的FRACTIONAL PLL就是1/200

网友:
如LPZHU所言, 端看設計的要求而定, 想想, 如果PLL輸出是40GHz, 取1/10頻寬就是4GHz, 這將是很大的一個頻寬, 很多不想要的現象就會出現, 頻寬最好能統合輸出入頻率, 鎖定時間, 相位雜訊, 採用的電路結構, 晶片面積, 應用的地方...等系統參數進行設計

网友(2008-09-09):
嗯,讲的很仔细!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在设计PLL时,是由参考频率确定环路带宽 还是反过来由带宽决定参考频率,谢谢

网友(2009-07-09):
引用 网友C:
PLL 的带宽设置为1/10~1/20主要是基于Charge Pump PLL来说的。
由于PFD会在每次CkREF的Rise Time(Fall Time)和CKFB比较一次相位,也就是Cp的充放电是以CKREF为周期的
由于PLL是Close Loop的系统,存在Close Loop ...

网友(2011-03-19):
带宽越小锁定时间越长,所以不是越小越好

网友:
node, thanks for all

网友(2011-10-21):
参考频率在Gardner那本书上没讲,请问这个参数是指什么呀?

网友(2014-02-17):
看到好贴,不由的顶一下

网友(2015-04-30):
因为pfd对频率的鉴别是离散的,但是通常分析稳定性看相位裕度都是用连续模型。当pll带宽相比参考频率较大时,这种近似不成立,容易出现稳定性问题。

网友(2015-07-24):
trade off between noise performance and stability

网友:
不错,顶一下。以后来参考

网友(2015-11-24):
学习到了,感觉5楼10楼说的很对。

网友(2022-05-31):
虽然帖子老,但是讲的知识很有用!顶上去!

网友D(2023-07-07):
通常教科书中,只是简单地说根据经验(rule of thumb),环路带宽最好是参考频率的1/10以下方可近似使用 s域建模,但并未给出原因。

[1] M. Van Paemel, “Analysis of a charge-pump PLL: a new model,”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 vol. 42, no. 7, pp. 2490–2498, 1994, doi: 10.1109/26.297861.

推导了为什么PLL的电荷泵可以连续时间近似s域建模。这对基于电荷泵的锁相环的线性建模和稳定性分析都至关重要。

其中FN是归一化的环路带宽,即ωN/ωREF。可见,经验(rule of thumb)中10%的限制来自于以下假设:阻尼系数ζ=0.707,暨相位裕度PM=60°。
如果突破上述Limit,则不能使用 s域建模,可使用离散域模型。

网友(2024-04-10):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主要是对charge pump PLL 来说的,因为这种结构中的鉴相器具有离散特性,为了能够使用系 ...

这样并不能提高电荷泵的充放电次数啊,它还是由参考时钟和分频比确定啊。我不赞同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宽小于输入频率的十分之一才能将锁相环近似看成连续系统,带宽过大pll就必须当成离散系统来处理了。这是 ...

您好,请问为什么要小于1/10,才能看作是连续系统呢

网友(2024-08-14):
引用 网友D:
通常教科书中,只是简单地说根据经验(rule of thumb),环路带宽最好是参考频率的1/10以下方可近似使用 s ...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