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一个关于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7-04-20):
在各个IO接口中的寄存器,它们究竟是怎样和数据总线相连的呢?比如说串口中的数据接收寄存器,它接收从移位寄存器输入的数据,同时CPU还要通过数据总线从它读取数据,我想问的是数据总线是直接连接到它的输出端还是通过另一个寄存器连接到它的输出端的?

网友:
一般中间会加三态门控制

网友:
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寄存器

网友:
用三态门产生两个通路不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