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Astro导出sdf

楼主(2007-04-20):
我用Astro导出的sdf文件中,有连线信息,但是所有触发器单元的Timingcheck属性的SETUP和HOLD都是0,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哪位达人指教一下,谢过!

网友:
只有看看你的文件才知道,不妨你贴出来源文件。

楼主:
我截一部分放上来吧
这是开头的连线延时:
(DELAYFILE
    (SDFVERSION "OVI 2.1")
    (DESIGN "mc_DFM")
    (DATE "Fri Apr 20 17:41:10 2007")
    (VENDOR "Synopsys")
    (PROGRAM "dc")
    (VERSION "Astro version 3.5.2.0.D.INTERNAL_USE_ONLY.238 Mon Sep 13 14:44:21 PDT 2004 (linux773)")
    (DIVIDER /)
    (TIMESCALE 1ns)
    (CELL
    (CELLTYPE "mc_DFM")
    (INSTANCE mc_DFM)
    (DELAY
        (ABSOLUTE
            (INTERCONNECT toplevelASTfhInst20/Y  toplevelASTfhInst13/A (0.0005:0.0005:0.0005) (0.0005:0.0005:0.0005))
            (INTERCONNECT U1\/U369ASTfhInst190/Y  U1\/U369ASTfhInst15/A (0.0001:0.0001:0.0001) (0.0001:0.0001:0.0001))
            (INTERCONNECT U2\/U0\/cmd_reg_reg_1_ASTfhInst227/Y  U2\/U0\/cmd_reg_reg_1_ASTfhInst270/A (0.0001:0.0001:0.0001) (0.0001:0.0001:0.0001))

这是时序单元的属性:
(CELL
    (CELLTYPE "SDFFRHQX1")
    (INSTANCE U2\/U0\/clk_counter_reg_0_)
    (DELAY
        (ABSOLUTE
            (IOPATH RN Q () (0.1702:0.3624:0.3624))
            (IOPATH (posedge CK) Q (0.1565:0.3405:0.3405) (0.1254:0.2636:0.2636))
        )
    )
    (TIMINGCHECK
        (HOLD (posedge RN) (posedge CK) (0.0:0.0:0.0))
        (RECOVERY (posedge RN) (posedge CK) (0.0:0.0:0.0))
        (HOLD (posedge SI) (posedge CK) (0.0:0.0:0.0))
        (HOLD (negedge SI) (posedge CK) (0.0:0.0:0.0))
        (SETUP (posedge SI) (posedge CK) (0.0:0.0:0.0))
        (SETUP (negedge SI) (posedge CK) (0.0:0.0:0.0))
        (HOLD (posedge SE) (posedge CK) (0.0:0.0:0.0))
        (HOLD (negedge SE) (posedge CK) (0.0:0.0:0.0))
        (SETUP (posedge SE) (posedge CK) (0.0:0.0:0.0))
        (SETUP (negedge SE) (posedge CK) (0.0:0.0:0.0))
        (HOLD (posedge D) (posedge CK) (0.0:0.0:0.0))
        (HOLD (negedge D) (posedge CK) (0.0:0.0:0.0))
        (SETUP (posedge D) (posedge CK) (0.0:0.0:0.0))
        (SETUP (negedge D) (posedge CK) (0.0:0.0:0.0))
        (WIDTH (negedge RN) (0.6313:0.6313:0.6313))
        (WIDTH (posedge CK) (0.6313:0.6313:0.6313))
        (WIDTH (negedge CK) (0.6313:0.6313:0.6313))
    )
)
我布线时选择了时间驱动选项,程序运行时也提示使用了LM view,也能计算slack。请多指教啦!

网友(2009-09-15):
到此一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