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bitxor的错误

楼主(2007-04-20):
代码如下
bxor = bitxor( ... , % could be very fast HW
                                S(p+1:p+N,p+1:p+N,2,j) , ...
                                S(m_pos:m_pos+N-1,n_pos:n_pos+N-1,1,j) );

在Matlab7.01中运行,错误原因:??? Subscript indices must either be real positive integers or logicals
错误提示在第一行,不知道错在哪,请各位大狭指教。

网友(2007-06-17):
输入数据必须是正整数。

网友:
可能是那个S函数计算出来的数据出现负数或者非整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