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诡异的仿真结果

楼主(2007-04-20):
本人设计了一个最简单的cascode全差分运放,就是上面两对p管,下面两队n管。照道理说主极点就是输出极点。大小为1/Rout×CL, 而增益为gm×Rout,所以GB应该在gm/CL,我的gm仿真值为2.118m, CL为2pf,理论值GB有1G左右。可实际值只有155M,这个差太远了。而且仿真显示除了在极远(1G以上)的地方有一个极零对(非常靠近,效果基本抵销),没有其他极点,相位裕度极好,有80多。用的是.18的工艺,1.8v电压。请教高人这个理论值和实际值差距的影响因素是什么,谢谢!D:\show.JPG

网友:
cascode管的尺寸多少啊,输出点的寄生电容有多大?实际上输出端的电容可能不止2p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你说的这个因素我考虑过。不好意思,我不大会从网表中计算出寄生电容。但是我采用了以下方式:我把CL从2pF换到1PF和0.5PF,分别仿真测试GB,得293M和510M。假设公式修正为gm/CL+Cparasitic. 代入GB和CL解方程,得到CL:Cparasitic=47:3。 以这样小的比例,不可能使得理论值和实际值相差7倍左右,所以应该有其他因素影响。

我还考虑了gm,真正的应该是Gm,也就是电流对输入电压的导数,而不是跨导管的跨导。但是教科书上很多地方都说明这两个值基本相同,有误差也不会差7倍之多呀。所以我一直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个诡异的误差。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除2*pi了

网友:
正想着你可能犯了这个错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