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接口实验LED显示

楼主(2007-04-21):
SPI接口实验LED显示

SPI接口实验LED显示

网友:
先看看,回来再评论,呵呵

先看看,回来再评论,呵呵

网友:
不会是抄的把!

谢谢了!太简单!!

网友(2007-09-27):
怎么是C代码啊??

网友(2007-11-24):
好东西,大家分享!

好东西,大家分享!

网友:
请注明是AVR  mega16学习板,及电路图也附上嘛。不然,别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我以为是C51呢,下一次写清楚一点方便大家。好吗?

/*
实验四:
    SPI接口实险,LED数据管显示。
    1、程序通过SPI接口输出数据到HC595芯片驱动LED数据管简单显示。
    2、内部1 M晶振,程序采用单任务方式,软件延时。
    3、进行此实验请插上JP1的所有8个短路块,JP6(SPI_EN)短路块。

    AVR  mega16学习板
    www.iccavr.com
    2006-01-10
*/

#include "iom16v.h"

unsigned char disp[]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a, b;
    for (a = 1; a < i; a++) {
        for (b = 1; b; b++) {
            ;
            }
        }
}

/*SPI接口初始化*/
void SPI_MasterInit(void) {

    DDRB |= (1<<PB5) | (1<<PB7);        /* 设置MOSI 和SCK 为输出,其他为输入 */
    SPCR = (1<<SPE) | (1<<MSTR)
        | (1<<SPR1) | (1<<SPR0);        /* 使能SPI 主机模式,设置时钟速率为fck/128 */
}

/*SPI数据发送*/
void SPI_MasterTransmit(unsigned char i) {

    SPDR = i;                            /* 启动数据传输 */
    while (!(SPSR & (1<<SPIF))) {        /* 等待传输结束 */
        ;
        }
}

/*595数据输出*/
void SPI_595_Out(unsigned char i) {
    PORTB &= ~(1 << 4);                    /*准备锁存*/
    SPI_MasterTransmit(i);
    PORTB |= (1 << 4);                    /*锁存数据*/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0;

    DDRA = 0x00;                        /*方向输入*/
    PORTA = 0xFF;                        /*打开上拉*/
    DDRB = 0xFF;                        /*方向输出*/
    PORTB = 0xFF;                        /*电平设置*/
    DDRC = 0x00;
    PORTC = 0xFF;
    DDRD = 0xFF;
    PORTD = 0xFF;

    SPI_MasterInit();
    while (1)
    {
        i ++;
        if (i > 9999)
         {
            i = 0;
            }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SPI_595_Out(disp[(i/1000)%10]);
        PORTB &= ~(1 << 3);
        delay_ms(50);
        //delay_ms(250);
        PORTB |=(1 << 3);

        SPI_595_Out(disp[(i/100)%10]);
        PORTB &= ~(1 << 2);
        delay_ms(50);
        //delay_ms(250);
        PORTB |=(1 << 2);

        SPI_595_Out(disp[(i/10)%10]);
        PORTB &= ~(1 << 1);
        delay_ms(50);
        //delay_ms(250);
        PORTB |=(1 << 1);

        SPI_595_Out(disp[i%10]);
        PORTB &= ~(1 << 0);
        delay_ms(50);
        PORTB |=(1 << 0);
        //delay_ms(250);
        }
}

网友(2008-04-18):
下次注明一下!

网友(2015-02-18):
太好了,非常感谢啊 !!!!

网友(2015-05-29):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