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设计运放时miller补偿电容都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07-04-21):
我看Razavi的书和习题,上面从电容开始算起,感觉好费劲啊。并且算出来之后因为二阶效应之类的还要多次调整。我感觉是不是在设计时没有这个必要啊,先随便设置几个值让电脑去跑仿真,然后看哪个值效果好一些,就在哪个值附近仔细调整,这样好像也蛮省事的哦。
大家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
是这样的情况
呵呵
我觉得一般不用计算.
那个零点电阻也是差不多,不过由于计算简单,可以先估算一下,最后还是要反复调整的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办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现在在公司做的是模拟IC设计吗?
我也觉得零点电阻还是可以估算一下的,简单,就是1/gm。呵呵。
你设计时每个管子的电流在什么量级啊?
我看了安森美的一个buck型dc-dc converter,无负载时竟然只有50uA,感觉不可思议啊,单单的一个运放的电流应该也超过
50uA啊。刚入门,还请赐教!

网友:
什么样的要求用什么样的电流,没有量级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现在在公司做的是模拟IC设计吗?
我也觉得零点电阻还是可以估算一下的,简单,就是1/gm。呵呵。
你设计时每个管子的电流在什么量级啊?
我看了安森美的一个buck型dc-dc converter,无负载时竟 ...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一般的运放的每一路电流在什么数量级。
虽然每一种实际应用中会不同
但是也不能太小吧,太小的话是不是variation很很大?

网友:
还是大于1/gm,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现在在公司做的是模拟IC设计吗?
我也觉得零点电阻还是可以估算一下的,简单,就是1/gm。呵呵。
你设计时每个管子的电流在什么量级啊?
我看了安森美的一个buck型dc-dc converter,无负载时竟 ...

一般每路10u左右吧,也有的每路1u左右,

网友A:
我做过10mA 一个device 的, 给高速电路
做过 100uA 一个device, 给中等速度的
也做过1uA 的, 给low power low speed 电路。

完全看设计的要求。

每个amp,1:20 的ratio 都差不多,  1:100 的比例就有点过分了。 如果montecalro 没问题,其实也无所谓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一般的运放的每一路电流在什么数量级。
虽然每一种实际应用中会不同
但是也不能太小吧,太小的话是不是variation很很大?

楼主:
牛人原来在这里啊。你做amp时用的是miller补偿吗?
补偿电容有没有先用手动计算的啊?还是直接用电脑尝试几个值再说?
我看一些帖子说手动计算是模拟电路的第一层境界,可是感觉算的话很复杂的,也不太准的。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10mA 一个device 的, 给高速电路
做过 100uA 一个device, 给中等速度的
也做过1uA 的, 给low power low speed 电路。

完全看设计的要求。

每个amp,1:20 的ratio 都差不多,  1:100 的比例就有 ...

网友:
补偿电容容易算啊,就是你要的bandwidth了。 Gm/Cc.  会偏差一点在simulation 里面
wo

网友:
补偿电容容易算,根据你的bandwidth,  Gm/cc, 会偏差一点在实际电路simulation
我不是牛人

网友:
手算+spice(考variation)

网友:
会偏差一点

网友:
有哪位高手知道NMC的具体推导,我怎么推出来,就是和PAUL GRAY的书上不一样?三级嵌套不一样?二级的一样?

网友:
手算确实不太准确,只是用来估算的!

网友:
hand calculate is good for you when you are junior designer.

网友:
先手算,再调整

网友:
当然是要先计算,再仿真了.

网友:
路过,学习,同行不少

网友:
sweep variable  ..you can sweep the c

网友:
我是用两个方法

1 理论上的推算,然后再仿真验证调整(P.E. Allen的书在这方面介绍的较好,或者看Willy Sansen的书!)
2 直接仿真运放的环路增益,通过反馈的稳定性度量(相位位余量和增益余量)来确定补偿电容。仿真时,千万要带上最差的负载条件(最大负载电容)

网友:
mile电容可以根据相位预度计算出来的

网友:
一般取0.5CL吧,Sansen和Allen书上有点介绍,我也是刚开始设计

网友(2008-03-28):
千万不要不自己推算就按所谓Cc=0.5CL之类,这样对发展没好处

网友:
hand calculation is necessary

网友(2008-12-23):
不懂,只能学习了。

网友:
首先要理清设计的头绪,负载电容满足SNRd的前提下,一般Cc=0.2-0.3CL。接下来跑下仿真,交给spice来确定。

网友(2009-02-27):
re

大于0.22Cl,刚开始,通过计算,可以对电路有更深的理解。
每一个经验值都是有它的理论根据在。

网友:
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带宽了,一般有米勒电容的电路的主要的极点有一个是负载,一个在米勒电容连接的地方,如果恰好米勒电容和负载电容同为一个,那带宽富裕,但这样的设计不可靠,因为系统性能依赖于负载。如果不是这样,那米勒电容一般要小于CL的1/10以上,这样PM的值好控制

网友:
计算MILLER电容一般有三个依据吧, 带宽, 相位裕度, 噪声, MILLER补偿的运放噪声是由MILLER电容决定的, 而不是负载电容, 然后再在仿真中调整吧

网友B:
from GBW ,Gm/Cc

网友(2011-06-24):
补偿电容

网友:
根据带宽和PM的出来的,那个0.5CL的结论也是由此推导出来的

网友C:
    一般来说,你输入对管gm确定的情况下,补偿电容Cc直接决定了你的GBW,所以这个要看你的要求了,Cc基本就定了;另外Cc还与你补偿之后产生的零点有很大的关系,一般为gm2/Cc(gm2为第二级的跨导),为了使你的右半平面零点不影响相位裕度,所以取10GBW之外,你的gm2/Cc>10GBW,所以这也要看你第一级跨导gm1和第二级跨导gm2的大小,一般取到8-10倍。而次主极点为gm2/CL>2.2GBW,所以得到Cc>0.22CL。有不妥之处大牛指点。

网友:
我也在为运放的补偿而烦恼,虽然每次都能通过不断的仿真调出来,但是总感觉这种方式很粗糙,而且对电路也没什么理解上的帮助!

网友:
GB=gm/Cc这个公式是不是不太准确?我加上调零电阻后,发现Cc无论如何改变,对GB的影响非常小。没有调零电阻时就比较正常。我的Cc调在500fF

网友:
具体怎么求呢

网友:
    我现在的二级运放,补偿只有补偿电容,没有调零电阻,补偿电容的大小也可以这样确定吗?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我现在的二级运放,补偿只有补偿电容,没有调零电阻,补偿电容的大小也可以这样确定吗?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针对没有调零电阻的情况,有调零电阻的情况不适应。

网友(2011-07-24):
有无调零电阻的情况下,Cc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网友:
稍微大一点即可。。。

网友(2021-11-24):
引用 网友B:
from GBW ,Gm/Cc

如何得到

网友:
allen 里有详细解释说明

网友(2022-06-27):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你输入对管gm确定的情况下,补偿电容Cc直接决定了你的GBW,所以这个要看你的要求了,Cc基 ...

怎么由这两个不等式得到CC>0.22CL呢?
看了一下帖子的时间,居然已经过去了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