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roteus6.9和keil结合

楼主(2007-04-21):
听说好象是proteus6.8以下的能和keil结合,再高版本的好象有问题.这是真的吗?
如果能的话该怎么做.

网友:
去试试了哇

网友(2007-09-06):
proteus7.1 SP2与keil联机
下载文件后.
先安装vdmagdi.exe(在proteus7.1sp2与keil u3联机.rar里面)
1.打开proteus7.1 SP2的选择DEBUG项下的Use Remote Debug Monitor
2.打开keil u3,选择编译按键附近的Options For Target按键再选择Debug在点右边use选择proteus VSM Simulator
注意:有防火墙的最好允许proteus和keil的联网请求
这是高级版本的  应该可以

网友:
This is great! This is so great!

网友(2007-10-18):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

网友(2008-03-27):
Proteus与Keil的联调

1.对于Proteus6.7版本与Keil的联调

(1)把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6 Professional\ MODELS\目录下的 VDM51.dll文件复制到 C:\Keil\C51\BIN文件夹下。

(2)打开Keil 根目录下的 TOOLS.INI 文件,在[C51] 栏目下加入 TDRV3=BIN\VDM51.DLL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 ,其中“TDRV3” 中的 “3”要根据实际情况写,不要和原来的重复就可以了。

(3)Keil的设置。在Keil中打开一个项目,在"option for target"中的Debug标签中选中 "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4)Proteus的设置。在DEBUG菜单中选中 "use romote debuger monitor"

(5)随便打开一个设计好的文件,要含有51单片机,把keil的工程和Proteus的文件放到同一个目录下。打开keil,按Ctrl+F5进入调试界面或者点击工具栏的调试按钮。此时可单步,全速运行程序,并进行调试。同时可以观察Proteus中目标板的运行情况。

2.对于Proteus6.9版本与Keil的联调

然而,到了6.9版本却不能这样用了,要去下载一个vdmadi.exe,安装完成然后用crack后的prospice.dll覆盖安装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6 Professional\BIN\PROSPICE.DLL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