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07-04-21):
不知怎么传图,图在附件里面!求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如下两个问题:
1.电路中+/-18V电压为什么不直接接到三极管上,为什么要加上电阻、电容、二极管??
2.电路中Q7A\Q8A\Q1A\Q3A组成的电路是什么作用啊??
多谢各位啦!等着各位高手给小弟一点指点啊!!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1) 一般供电通过RC有 去耦得作用 ,防止各级放大器之间得干扰,但是此处ZD1A得作用不清楚
2) Q8A是一个等效恒流源负载。在直流等效电路中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电阻来理解。它得主要作用是稳定直流工作点。且通过调节TAP可以调整直流负反馈得程度。
从而此电路作用即为由Q7->Q1->Q3构成得三级放大电路

网友:
对楼上的深情的说声:~打~~~发··点··吧~

网友:
ZD1A/ZD2A做稳压二极管用--即令电源  =18V-VBR  或  =AGND+VBR

楼主:
还是有很多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