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法器设计菜鸟问题求解?

楼主(2007-04-21):
1.  booth2算法是不是要先对乘数先做补码转换再使用?

2.  booth2算法对有符号数乘法运算和对无符号数乘法运算的过程区别是什么?还是一样?
无符号数乘法运算中booth2算法怎么求补来进行减法运算?

3.  booth2算法对有符号的计算结果是得出有符号的结果还是只有结果的大小?

4.  乘法运算怎么判断溢出问题?

楼主:
谁能帮我解答下

求助。。。。

网友(2009-01-21):
First, you should believe that the Booth is more friendly for signed than unsigned.
Then, after booth encoding, all data are signed, you should be care for this point.
Next, the signed/unsigned result depends on your definition, or it depends on booth encoding. It is coincide with the input data.
Next, You should know NxN's result is less than ((1<<2N)-1), so, the overflow is always false.
If you want N bits result of NxN mul, all result above ((1<<N)-1) is overflow.

网友:
到网上查一些相关资料,有对booth算法的详细介绍

网友:
草榴都有着特殊的背景

从小到大,草榴学校、书本给我们塑造了很多的英雄形象,草榴像黄继光、董存瑞、欧阳海等,他们是一代又一代人心目中永远的榜样,草榴可他们的牺牲、受伤,草榴都有着特殊的背景,他们都是在不得以已经无法自保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无数人了幸福。草榴但如果像谷学志这样明知不能自保

网友:
找本体系结构的书看卡

网友:
妈妈说:

看帖回帖是美德!

不要跟我比懒.懒得跟你比!
神泣传奇3丝芙兰当当网星战前夜

网友(2009-02-28):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网友:
看了

我先去找找booth算法的介绍了

网友:
booth算法

在微处理器芯片中,乘法器是进行数字信号处理的核心,同时也是微处理器中进行数据处理的关键部件。乘法器完成一次操作的周期基本上决定了微处理器的主频。乘法器的速度和面积优化对于整个CPU的性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加快乘法器的执行速度,减少乘法器的面积,有必要对乘法器的算法、结构及电路的具体实现做深入的研究。

Booth算法与乘法器的一般结构
乘法器工作的基本原理是首先生成部分积,再将这些部分积相加得到乘积。在目前的乘法器设计中,基4Booth算法是部分积生成过程中普遍采用的算法。对于N位有符号数乘法A×B来说,常规的乘法运算会产生N个部分积。如果对乘数B进行基4Booth编码,每次需考虑3位:相邻高位、本位和相邻低位,编码后产生部分积的个数可以减少到[(N+1)/2]?? ([X]取值为不大于X的整数),确定运算量0、±1A、±2A。对于2A的实现,只需要将A左移一位。因此,对于符号数乘法而言,基4 Booth算法既方便又快捷。而对于无符号数来说,只需对其高位作0扩展,而其他处理方法相同。虽然扩展后可能导致部分积的个数比有符号数乘法多1,但是这种算法很好地保证了硬件上的一致性,有利于实现。对于32位乘法来说,结合指令集的设计,通常情况下需要相加的部分积不超过18个

网友(2010-08-09):
部分积一般是17个。

网友:
ARM7 内部的乘法器就是采用booth算法来实现的,32*32需要4个市中周期
16# beiji1984

网友(2011-12-07):
去找本COMPUTER ARITHMETIC 的书或者PAPER 看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