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卧式元件和立式元件的区别?

楼主(2007-04-22):
卧式元件和立式元件分别指什么封装形式啊?有卧式立式的 电阻,电感,电容。。。
是不是不管卧式立式,都是lead 元件啊?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最好能有贴图,先谢谢啦!!

网友:
基本上是姿势的区别~

网友A:
DIP上的区别,SMT没有这种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P上的区别,SMT没有这种区别

应该说是lead 元件才有的区别吧?(smt 不是对应 lead 吗?)

网友:
觉得DIP元件占空间相对大些,而贴片元件则所占空间相对小些

网友:
立式原件占空间小
卧式元件占空间大些
封装的引脚间距不同而已

网友:
立式卧式电位器比较

立式

立式

卧式

卧式

网友:
立式卧式电容的比较

立式

立式

卧式

卧式

卧式

卧式

网友:
电阻和电感也是这样的区别
就不一一列举了

楼主:
太感谢了!好人啊!

最后那个蓝色的电容不是很容易看出来,感觉称其为立式也可以。

我觉得卧式和立式的都是lead 的元件,不知这样想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