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不讀MPEG-4而其他功能正常和RF IC品質有關聯嗎?

楼主(2007-04-22):
DVD不讀MPEG-4而其他功能正常和RF IC品質有關聯嗎?
我認為是有關聯的:
1.MPEG-4與其他編碼格式有很大的不同,比如MPEG-1和MPEG-2.
   讀不同編碼格式的信息,DVD機台的激光頭聚焦點不同,RF  IC
電路驅動激光頭水平移動的步調也不一樣。假如RF  IC品質不好,
可能會導致電路驅動輸出功率不夠,使激光頭移動步調變慢而讀
不了MPEG-4編碼格式的信息。

2.因為RF  IC品質問題也可能使反饋識別電路出現失常,就算激光頭能
正確讀出MPEG-4,但電路總判斷為沒有信號,因此讀不出MPEG-4.

3.也不排除激光頭因為老化無法聚焦讀MPEG-4和主控IC解碼電路無法
解MPEG-4編碼格式信息的可能,即使其他功能正常。

請各位大俠指正,謝謝!

网友(2007-12-20):
楼主认识可能不正确,不读MPEG4应该是DSP不支持此格式,和RF IC没有直接关系。信号的读取是由SERVO系统控制,它本身并不需要知道是MPEG1、2、4,SERVO系统只关心物理碟片是CD(包含CDROM)还是DVD,从而决定是用CD光头还是DVD光头读取信号,能够读取CD和DVD,说明SERVO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2009-12-14):
应该是解码芯片不支持MPEG4格式或是激光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