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booth"和"华来士树"

楼主(2007-04-22):
如题
请高人指导一下其原理

楼主:
哪位大哥知道啊
谢谢了

网友(2010-07-19):
我也要求助~~~~~~

网友:
书上有讲
数字集成电路透视那本书
可以好好看看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2012-10-01):
数字集成电路透视里面有吗,谢谢楼上的信息。谢谢了,回去看看

网友:
booth编码就是生成乘法阵列的时候可以减少一半,华莱士树就是并行的进位保留加法器。

网友:
Meyer-Baese的FPGA数字信号处理这本书上讲到过 实际上一般讲数字的书都会提到各种乘法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