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使用

楼主(2007-04-22):
请问ads移相器中进行仿真时
怎么建立变化的度数和可变电容的容值的关系图谱?

楼主:
高手们怎么没有恢复的啊
大家不要光是下载资料啊
也帮助一下解决问题啊

网友:
首先,这里是共享区,讨论应该在讨论区。
然后,我可以对你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不管你用ADS里面的哪种仿真控件,第一个就是你的相位要提取出来。如果本身就是一个变量,那只要扫描变容管的容值就会出来两者的对应曲线。
如果相位不是个直接变量,那就用方程把它计算出来,再扫描容值。

网友(2007-12-14):
管你用ADS里面的哪种仿真控件,第一个就是你的相位要提取出来。如果本身就是一个变量,那只要扫描变容管的容值就会出来两者的对应曲线。
如果相位不是个直接变量,那就用方程把它计算出来,再扫描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