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e carlo 仿真比较器

楼主(2007-04-23):
最近设计了一个比机器,现在要通过monte carlo仿真此比较器的输入失调电压,
因为以前没做过monte carlo仿真,感觉无从下手
请各位帮帮忙,能不能提供一下这方面的资料,或是仿真代码程序
很急

先谢谢了 在此

网友(2009-04-09):
要么你需要Foundry提供的带失配的model,要么你需要知道Abeta和Ath,这样可以用正态分布来随机化每个晶体管,这样就OK了。

网友:
楼上可以提供第二中详细一点的方法吗?

网友(2011-08-15):
回复 网友A:
那两个常数应该从哪里找啊Ath